求大师 精灵如何更换遥控器?

楼主(2014-08-02):
买了精灵FC40的机器   原装是5.8G的遥控    现在如何更换华科尔D10的遥控器

网友A:
换干嘛?原配的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干嘛?原配的不好吗?

更换5.8G个图传啊

网友B:
打开飞机,拆除原装接收机,还上你的接收机。前提是你不使用那个2.4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飞机,拆除原装接收机,还上你的接收机。前提是你不使用那个2.4g图传

是的   2.4G图传已经不用了  买了5.8G 图传  就是FC40里没有PMU模块    这模块是不是必须要

网友:
2.4G图传理论上传输距离比5.8要远吧?为何要换呢?我有架四轴还准备换成5.8G的控呢

网友:
2.4G图传延迟比较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2.4G图传已经不用了  买了5.8G 图传  就是FC40里没有PMU模块    这模块是不是必须要

主板就带bec的,这个模块没什么用。如果你要接大疆的云台就另说了

网友C:
5.8G 的遥控器跟接收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飞机,拆除原装接收机,还上你的接收机。前提是你不使用那个2.4g图传

就这么简单啊~貌似调参软件里接收机类型改不了的,直接连接收机好像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G 的遥控器跟接收卖不?

卖啊   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啊   多少钱啊

我不晓得 啊   你说啊

网友D(2014-09-16):
我今天更换时候发现个问题  精灵的调参软件无法 调整成普通模式怎么调整 都是它那个遥控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更换时候发现个问题  精灵的调参软件无法 调整成普通模式怎么调整 都是它那个遥控方案

调参的时候不是遥控器里有三个选项吗?选普通接收机就可以了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管是在精灵模式还是切换到 naza模式都没选项

网友:
没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