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BL80大油门尾巴就跑了,进入自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02):
正常悬停没问题,不开3D一大油门就陷入自旋,开3D大螺距也自旋,没电的时候也自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我怀疑是尾电机不行了,可看它转起来还挺猛的啊。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之前我的fbl100情况也不好  稍微大一点点油门就甩尾  猛一点就自旋  有高手说是主电机不行了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是之前我的fbl100情况也不好  稍微大一点点油门就甩尾  猛一点就自旋  有高手说是主电 ...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排震试试,检查横轴。。。

网友:
我的FBL80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时,都是尾电机要挂了!换尾电机后立即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换了尾电机还解决不了问题就把主板果断返厂, 一般是主板上的传感器或者陀螺仪故障了, 炸多了容易这样。 80的主板没有100的耐炸, 我的两块80主板返厂都是因为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怎么解决的?

控没设置好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2015-03-29):
我的450也是这个问题,正头疼呢

网友:
要么就是震动太大了,
或者是太猛了达到飞机的临界极限了,就会自旋。一般都是飞多了尾马达的转数不够了。
还有电池放电能力,还有主马达转数,旋翼转动的顺滑度,轴承什么的,都会有影响。但首先考虑的还是尾马达转数不够.

网友:
换个尾电机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尾巴问题,如果不是,这类简单的小机,基本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2015-06-24):
电池放电有问题吧,换块电池试下

网友:
听上将的话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