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bar +mks1210舵机的回弹问题

楼主(2014-08-02):
各位打下求助!
本人飞机是 一台 标准舵机的 500  用的kbar (功能正常) + 三个 mks1210舵机 。 飞机转速在 2300左右。 目前的问题是 打舵松杆就回弹。 而且 大螺距上下推  整体飞机不是很稳定,就是飞机 上升下降的不平。 请问我这个如何设置呢? 目前我的 设定如下。
请问哪个选项可以解决 回弹的问题!!??多谢各位了!

网友:
尾波箱尾轴加垫片试试

网友:
还可以调大刹车感度,但是,如果是加垫片能解决的问题,那你死调软件也没用,哈哈

网友A:
上下不稳定,适当增加主旋翼p值并调小i值

网友B:
主旋翼设置基本可以  把陀螺增益可以再高一点  你的问题主要出在尾旋翼的机械部分  好好检查 一是排除尾部震动  另外看尾部L臂 及螃蟹抓和尾轴的顺畅度!

网友:
顶贴,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旋翼设置基本可以  把陀螺增益可以再高一点  你的问题主要出在尾旋翼的机械部分  好好检查 一是排除尾部 ...

不好意思  可能么有说明白 我的飞机尾巴部分正常  回弹的部分 主要是说 十字盘回弹 感觉是点头那种的意思。
谢谢啊。

网友C:
你在熄火状态下推上下螺距,看十字盘是不是平的移动?***推,看是不是某个舵机有问题?
也有可能不是舵机问题,是设定问题。但是1210这个舵机最好不要用,很不安全。加一点钱买个300价位的就放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熄火状态下推上下螺距,看十字盘是不是平的移动?***推,看是不是某个舵机有问题?
也有可能不是舵机 ...

多谢 各位大侠。问题已经解决。我总以为1210舵机速度慢,所以十字盘感度调的很低。昨天提高了到达 t d r的感度数值位置 问题完全解决。再次谢谢各位。我这套1210可真是老家伙了。跟我这里也还算是稳定。看网上说1210问题多多。我这个舵机供电一直用5.2v,没提太高。所以还算好。主要飞机实在是不值得上300左右的舵机。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不稳定,适当增加主旋翼p值并调小i值

主旋翼的 p和i值 在哪儿? 博士帽里也没有啊?

网友:
加垫片试试

网友D:
我以前用KBAR和1210有兼容性问题,有一个1210不动。重新把舵机线拔掉再插上又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KBAR和1210有兼容性问题,有一个1210不动。重新把舵机线拔掉再插上又会好。

我这个也有兼容性的问题 ,只要 通电 断电 通电断电 大概3-4次就ok了。 只要十字盘舵机全部启动 飞就没有问题了。  测试过很多次。 你要是还在用这个搭配 就拿着插头 连续插拔 3次 一般就ok了 不行就4次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有兼容性的问题 ,只要 通电 断电 通电断电 大概3-4次就ok了。 只要十字盘舵机全部启动 飞就没有 ...

我怕有隐患,已经换了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怕有隐患,已经换了舵机了。

换了舵机当然更好, 不换也没有问题。 我飞了 有个 80起落了一点儿问题都没有,500上用标准舵机更让人放心 。 不过1210舵机也不是很适合 无副翼, 不过目前我这个调的还算是可以。 力量够 可能就是速度不爽。 没有人家那种飞机 切正负螺距 说停就停的赶脚木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舵机当然更好, 不换也没有问题。 我飞了 有个 80起落了一点儿问题都没有,500上用标准舵机更让人放 ...

我用的KST515,飞起来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KST515,飞起来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kst515肯定爽爆了 绝对足够的速度。 切的也够狠。 1210就是比较肉 但是真心说皮实。不知道为啥有多1210问题多多的。 我前后用了12个1210, 以前是在425上用。 这舵机除了狠炸坏 一般不坏。  我这个1210到我手里都好几茬了。 目前还在飞。 完好顺畅。

网友E:
请问下你们的Kbar插上尾舵机以后 掰杆然后尾舵机会不会自动回中的? 我这里不会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你们的Kbar插上尾舵机以后 掰杆然后尾舵机会不会自动回中的? 我这里不会啊- -

不会中就对了 不会中证明在 锁尾模式 ,要是摆杆子 回中证明在非锁定模式。k v bar 好像都无法调到 非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