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兔子2问题。。。。。

楼主(2014-08-02):
我的兔子2起飞很平稳,问题来了
1。一开cf就往后飘,很严重,很大的舵亮才能平衡,把cf一关,就又好了。
2.锁向飞行时,机头往一个方向偏,飞的时间越长偏的角度越大。
3.gps定点时画圈,越画越大。是设置问题?(定点回中力度太大还是太小?)还是干扰问题?(不明白怎么降低干扰,我把飞控下面和gps下面都垫上了锡纸,怎么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难道没人用兔子了吗?

网友:
借贵地发一个贴,(我因新人没资格发主贴).---我买的哈博森H107L小四轴飞行器,前飞2个灯不亮了,经单独测试,2个灯都是好的,请问大师们这个是什么原因,应当么解决,另外,飞行器其它功能一切正常,拆机会也没发现有焊点没接好.

网友:
建议你重新校准下罗盘,还有水平校准,我也是用兔子的,一直好好的没你说的那种现象,论坛里有泡泡老师的教程,很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