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水星配铂金100A电调进角怎么设定?

楼主(2014-08-02):
进角用默认的15度还是设置为0度?默认的进角推力和电流明显大

网友A:
水星函道建議設定"低進角"
这个用100A有點風險,一般都是用1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星函道建議設定"低進角"
这个用100A有點風險,一般都是用120A

用功率计测过,,铂金100A默认 15度进角 6S4200 35C 最大110A不到,很快就会掉到100A以下,现在设置的是3.5度进角,不知能否使用默认的15度或7.5度

以上都是静止速度测试的,有速度后,电流会降低

起飞我不会快 速或瞬间的推入满油,而是慢慢的推上去,而且也不会到100%油门,最多90%

6SKV1900的水星。

不知道兄台有没用过,在台风里面测推力6S单片只剩下3.94V测出 2.4KG推力不知正常不?

测试方式用秤拉住垂尾,非吹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