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多轴,装了个四轴,请教一下动力配置是否合理?

楼主(2014-08-02):
刚接触多轴,装了个四轴,请教一下动力配置是否合理?
HJ450机架,XXD2212KV1000
电机
,ATG1047桨,铂金30A,NAZA-V2,3S2200
电池
,起飞重量950克,发现续航只有6分钟多点,这个配置正常吗?有需要改的地方吗?

网友A:
naza低压保护关掉。bb响3.6报警,你会发现续航能10分钟

网友B:
铂金30A和NAZA V2竟然配XXD2212,感觉有点憋屈,而且KV1000用1045可能好点,宜小不宜大,仅个人拙见,勿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答复!

楼主:
如果关掉低压保护就怕过放导致BEC供电出问题而失控。
铂金30A和V2是为了H4机架准备的,先用在了小四轴上积累点经验。电机已经准备好了朗宇V3508KV390,准备用6S5000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