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涵道航域F18收油抬头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4-08-02):
今天首飞90航域F18,之前已调好,副翼平齐,升降舵面水平,矢量居中,未开。重心按说明书调的。JP90涵道,5200
电池
。。开始滑跑,感觉距离过长才勉强拉起,飞起来之后头超重,赶紧微调配平,但降落时收油抬头剧烈,几次降落未果,最后推杆勉强降落。为何开始头重,后又头轻?请各位大仙指教,小弟新手,先谢过了。

网友A:
涵道没装好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有经历过的摩友吗?

楼主:
河马大哥在吗?碰到这个现象吗?

网友A:
重心正常不是涵道没装好就是矢量没调好

网友:
重心看后,加油飞正常是因为舵效抵消。倒飞会严重抬头。试试看

网友B:
不要装矢量。

网友C:
推油低头说明推力线过重心上面了,应该修改涵道的安装角。收油抬头说明迎角大了,可以通过微调尾翼配平,或者调节重心最好了

网友D:
我只知道是重心没到位,你先求个飞机重心再说

网友E: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重心问题,涵道没装正。或者是矢量口不正。调整好即可。

网友F:
这个机,貌似就是这样的,我的也是。降落时推点杆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