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调搭配需要调试吗?

楼主(2014-08-02):
您的动力搭配经过仔细调试吗?     为什么同样的电机电调,用在自己这边就很费电,很没力,用在别人那里就非常暴力呢?
这不是买到假货,也不是RP问题,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和油机一样电动机同样也需要调试和摸索。
油机调试一般2个参数:主油针,副油针(湿度油针暂时不讨论)。
其实电机也需要调试2个重要参数:PWM频率、进角。
很多摩友拿到飞机,就直接选用电调默认参数来飞行。其实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您的电机和电调已经被你这种行为给封印了。
这时候,你的电调很不舒服的去适应电机,电机也很勉为其难的接受电调的驱动信号。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导致飞机无力,电池耗电也快。
  选择合适的PWM频率和进角的搭配,才是关键。其实真要调试好这点,很难。
和油机一样,这是2个变量,要在这2个变量里面找到最优化的方案。
  首先我们讨论下进角:
     进角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内燃机里,就是活塞运行到上止点之前,使油气混合物提前点火的飞轮运行点。设置进角的目的是因为考虑到油气混合物需要一定的爆燃时间,提前点火以使得活塞刚好在上止点时,油气混合物爆燃效能最大。  也就是说进角是调整发动机最大工作输出的关键。所以进角不是越大,输出就越大,也不是越小越好。
     引申到电机里面,这个概念一样使用。因为任何电机的定子线圈都有感抗,当刚接入电信号时,矽钢片磁极肯定不会马上产生很大的磁性,需要一定的弛豫时间。所以并不是转子在磁极正上方的时候换向最好。而且提前改变电机的换向,才能使得电机有最大的输出。对于电机,进角也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进角为一个合适的定值最佳(当然,和电机的额定KV也有关),进价过大,电机耗电增加,输出功率反而下降,效率下降。进角过小,电机没力,甚至打嗝。
     所以,选择合适的进角很重要。
  其次,再说说PWM频率(不是学电子出生,这个只能讲解个人理解的)
     无刷电机的调速一般把均匀的直流信号变成方波脉冲信号,通过调节单位时间内脉冲波的个数(占空比)以达到调节转速的目的(电机其实是个电感,它能阻碍突然增加的高电压,所以一个一定占空比的方波信号经过电机后,电压会被平均在一个小于输入电压的水平,占空比越高,电压的平均水平越高,电机转动也越快)。当然,如果电机的电器转速过高,导致PWM频率赶不上换向的频率,那么该PWM信号就无法满足驱动电机的要求,电机就会出现打嗝甚至失去动力等现象。 PWM也可以理解为驱动电机的最小信号单位,这种信号单位被划分的越细(PWM频率越高),驱动电机的线性就越好,电机就越顺滑。当然,过高的PWM频率使得电调mos管的开关次数非常大,导致电调内部的损耗也增加,电调效率下降,发热和耗电都增加。
    所以并不是PWM频率越高越好,需要和进角合理的搭配。
个人在调试电机的时候,一般会先选择最小的PWM频率,如果电机打嗝,则适当增加进角,只到不打嗝为止,然后再测试电机的输出(装机飞一下,可以感觉出来),如果此时动力没有达到满意的要求,则适当增加一个级别的PWM频率,再从最小进角开始增加,依次类推,只到选择到合适的搭配为止。
目前我的450(改了480)(铂金电调搭配天蝎星2221-1630KV电机)选择11.25进角,8KHz  PWM 频率,用花牌1300mah,6S电池,航线7分钟下来,电机微热,电调微热,电池单体电压3.75V。 而且这个动力输出也非常暴力,基本上俯冲可以再距地面5m以内拉起~
以上个人拙见,供参考~

网友:
顶,很喜欢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
非常好!收藏了

网友:
顶一个,对我等初学者的扫盲好贴。

网友:
顶,技术贴好!

网友A:
请问LZ我这花牌6S2221-1880KV配V3 50A设置多少进角和频率呀?还有蝎子2520配V3 50A进角和频率是多少?谢谢LZ了!

网友B:
铂金40配460 6S电机用狮子1300电,用默认设置航线飞4分就要收工,不知是否设置有问题??求指教。

网友:
很喜欢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
看完这贴,很多疑问都能了解。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我这花牌6S2221-1880KV配V3 50A设置多少进角和频率呀?还有蝎子2520配V3 50A进角和频率是多少?谢谢L ...

蝎子我用24KHZ, 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40配460 6S电机用狮子1300电,用默认设置航线飞4分就要收工,不知是否设置有问题??求指教。

皮传还是轴传?要想悬停时间久,除了设置进角和频率外,调机也要调到位!

网友:
顶原创技术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皮传还是轴传?要想悬停时间久,除了设置进角和频率外,调机也要调到位!

是皮传来的,应该用多少进角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皮传来的,应该用多少进角才好。

电机齿轮和大齿是不是咬合的过紧了。是480还是450?

网友C:
楼主 这种方法 是最佳搭配吗 好像不见得吧 像蝎子 2520 就推荐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种方法 是最佳搭配吗 好像不见得吧 像蝎子 2520 就推荐5度

蝎子5度你用好赢电调试试???看能不能正常驱动~试过再告诉你原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齿轮和大齿是不是咬合的过紧了。是480还是450?

是450,齿咬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450,齿咬合正常!

1.  450用6S,本身飞机配置会偏重,所以要正常悬停需要达到更高的转速。电机耗电量增加
2.  皮传机阻力会比较大,阻力会消耗掉不少的机械效率
3.  亚拓电机效率不高,相对蝎子会比较费电
4.  电调默认参数肯定会比较耗电的。你可以尝试用8KHz PWM频率,适当降低一个档次的进角,看看悬停时间是否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1.  450用6S,本身飞机配置会偏重,所以要正常悬停需要达到更高的转速。电机耗电量增加
2.  皮传机阻力会 ...

好的,谢谢指教!有空我按你说的调试一下,看效能有无提高。

网友:
很好,这个调试真的是需要耐心和时间去调的

网友:
支持技术贴,楼主很专业描述的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
铂金V3 求配 花牌1880KV电机 和 亚托460MX 1800KV  电机参数。要暴力点,不能太肉,主飞3D 必须跟的上劲!感谢!
V3说明书建议 飞定速 PWM频率最大。近角我都是选择默认 好像15°

网友:
新手的福音,LZ辛苦了。谢谢

网友:
这个很有用,但也很难弄。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要好大的耐心去调哦。。有机会尝试下谢谢提醒、。。

网友:
很久没见到这么好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