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F18 V2高配版,不会玩,求指教!

楼主(2014-08-02):
这个F18不会比105的大歼10难飞啊。105的我飞都没问题。这个F18动力这么充足。我缺飞不成,已经炸了两次。。用的6S 5200 40C
电池
,每次起飞及时我轻轻拉升降,飞机都是猛的一下头向上,然后我松升降后,飞机一直头栽。忽高忽低,非常难控制。之后我在尾巴加了80G配置,还是不行,忽高忽低。我升降舵量用的百分之80!

网友A:
起降时不要用矢量,并把升降舵的EXP设柔和一些试试。

网友B:
矢量先不開。噴口看下正不正,涵道有沒有正。

网友C:
呵呵河马大师讲得对,因为此JJ带矢量喷口,似乎所有带矢量喷口的JJ,起飞时升降舵拉猛了,都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一个办法是起飞时需要很轻很轻的拉升降舵,二个办法就是将矢量口设置一个开关,如3楼所言,起飞降落时将矢量口掉,105 J10没有矢量口,又可以低速大仰角飞行.飞习惯了,猛一换带矢量的JJ,不注意就会出现你所说这种情况,(我最近飞了SU35、MIG29、F-16都是带矢量的JJ才有此体会供参考)。

网友D(2014-10-18):
照楼主说的 应该是适量喷口没对正

网友E(2015-01-08):
楼主~~ 请问飞翼的90F18你用的电池是多大容量的。飞机官方说这个飞机用6s 5000的电池,而且飞翼自己出品的6s 5000电池是777克。 我现在手头有个6s 5200的电池,重量有825克。所以会比官方建议的电池重48克。请问电池重48克会影响飞行么??

网友F:
玩了不下十架成品和自制矢量涵道 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 让我惨炸几次 分析: 有动力时头猛往上翘有2个可能 : 第1是矢量口向上了 第2是头轻了,但是 松油门头猛往下掉只有1个可能 头太重了,所以第2点可以排除......... 你把电池往后挪一点 .把升降矢量喷口往下调一点 。可能你会说已经是按照说明书的重心 和 矢量口上面的标记来调机的了 但是矢量喷口的效应比舵效强很多 一点点角度偏差就能影响很大 就算是成品机 谁又能保证工厂工人装机时脑子里是不是正在幻想和苍老师做哎 把它装歪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