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naza lite 感受

楼主(2014-08-03):
昨儿刚拿到新买的naza lite
本来是想买naza v2的,然后扩展osd,没想到能记录信息的osd都快有v2本身贵了,果断放弃了

之前用的是apm,就和apm比较下

载机先用旧的s500,等熟悉了再上新机

手感很不一样啊,用姿态模式起飞,油门响应感觉不够顺畅

定高没有风的时候很好,风一吹还不如apm的稳

姿态模式是不是就相当于apm的定高模式哇?

用了f450的推荐感度,没有风的时候几乎完美地稳,但是一有风吹就晃得厉害,这时候应该升高还是降低感度?

另,手动模式是什么?是相当于apm的自稳模式,还是什么都没有像kk那样?

网友:
手动模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手动没自稳  没定高, 可以翻滚的,但掉高很快

网友B:
姿态模式是APM的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结合,油门在中位时定高,超出中位时直接控制油门;APM的定高模式油门仅仅控制爬升率和下降率,不能直接控制油门;手动模式相当于APM的特技模式,所有摇杆都是速率映射输出,没有姿态水平的自稳修正。NAZA的GPS定点修正确实很容易漂。NAZA起飞的时候不顺畅是因为它设计了柔和启动,油门要超过一定值才能有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模式是APM的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结合,油门在中位时定高,超出中位时直接控制油门;APM的定高模式油门仅 ...

那就是说像kk一样,手动模式没有陀螺仪参与控制,不能自动恢复水平
这完全没法用的节奏啊,那说明书上还说建议保留手动模式救机那不就是句空话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像kk一样,手动模式没有陀螺仪参与控制,不能自动恢复水平
这完全没法用的节奏啊,那说明书上还 ...

手动模式就相当于飞直机、动作更灵活。需要一定的练习,否则初飞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模式就相当于飞直机、动作更灵活。需要一定的练习,否则初飞必炸!

是啊,我在用kk练手动模式,也没飞过直机,就感觉油门很难控制,机子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悬停特别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在用kk练手动模式,也没飞过直机,就感觉油门很难控制,机子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悬停特别难

飞控完全不参与控制,自然是很难飞。不过,飞好了会有另一番乐趣。还可以轻易地就上手直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像kk一样,手动模式没有陀螺仪参与控制,不能自动恢复水平
这完全没法用的节奏啊,那说明书上还 ...

手动模式救机的意思是手动全面接管,越过飞控的控制。这层含义是为了防止飞控程序出错设计的,例如姿态模式和定点模式故障,没法控制的时候,手动模式接管至少是可以控制的。问题在于,如果飞控出问题连模式切换都不行,那就完了。

网友:
还是用nazav2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控完全不参与控制,自然是很难飞。不过,飞好了会有另一番乐趣。还可以轻易地就上手直机了!

逆向思维:飞直机高手,飞多轴手控模式不在话下。

网友:
我个人认为玩naza lite,不如玩AP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逆向思维:飞直机高手,飞多轴手控模式不在话下。

确实是这样。但如果用多轴来做航拍,飞法和直机也不尽相同。要想片子拍得好,还是要进行一定的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模式救机的意思是手动全面接管,越过飞控的控制。这层含义是为了防止飞控程序出错设计的,例如姿态模 ...

手动模式的确跳过了飞控大多数功能,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完全接管,毕竟是和kk完全相同的模式,说明只是陀螺仪和气压计不参与控制,加速度计还是在工作的,p,i也是参与控制的

网友E:
那还不如用AP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还不如用APM了。

apm软件的确很优秀,但是国内能买到的硬件都是小作坊生产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另外,apm没有断浆保护功能,但是最便宜的Lite都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apm软件的确很优秀,但是国内能买到的硬件都是小作坊生产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另外,apm没有 ...

断桨保护机制是怎么回事?能请教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桨保护机制是怎么回事?能请教一下嘛?

就是六轴或者六轴以上,损失一个电机可继续飞行
详细地可以上Youtube上搜索motor failure,有很多人做过实验,apm很够呛,但是naza很优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六轴或者六轴以上,损失一个电机可继续飞行
详细地可以上Youtube上搜索motor failure,有很多人做过 ...

哦,这个听说过,也看过视频,射桨还能飞回来。

网友:
我以为其他飞控也都可以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手动没自稳  没定高, 可以翻滚的,但掉高很快

手动模式 手感和直机差不多 打点舵就跑了 确实掉高度厉害 你的不停的补油减油这样子  姿态模式打点杆回中飞机就会自稳 个人感觉 不知道GPS和姿态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真的不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逆向思维:飞直机高手,飞多轴手控模式不在话下。

很有体会,飞惯了有副翼的450,刚接触四轴时老感觉不跟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动模式 手感和直机差不多 打点舵就跑了 确实掉高度厉害 你的不停的补油减油这样子  姿态模式打点杆回中 ...

手动和直机比差远了,不是一个感觉的,鸡皮埃斯模式开了,打杆后,飞机自动定点啊,风也吹不走,姿态是打杆回中,但是飞机还有个惯性飘一会儿,鸡皮埃斯模式也比姿态模式要轻柔一些,没有姿态爆

网友:
总而言之 有飞控就是好飞的不得了。只要有飞控 再大机机都没有压力。航拍更舒服。不像直机  压力好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六轴或者六轴以上,损失一个电机可继续飞行
详细地可以上Youtube上搜索motor failure,有很多人做过 ...

apm少个桨也能飞啊。 我试过n次飞桨, 还试过一次飞电机, 都是安全降落啊。

网友:
NAZA飞控调试简单,APM调试要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姿态模式是APM的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结合,油门在中位时定高,超出中位时直接控制油门;APM的定高模式油门仅 ...

请问这个柔和启动是只有NAZA LITE有吗?

网友H:
lite和V1 V2一个血统的东西,差能差到哪去。。。除了在扩展功能上有所差别,在飞行性能上几乎是没区别的。这只能说你还没习惯NAZA的手感,我当时从APM转到NAZA时也不习惯,但飞久了之后感觉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lite和V1 V2一个血统的东西,差能差到哪去。。。除了在扩展功能上有所差别,在飞行性能上几乎是没区别的。 ...

求问你的naza走航线掉高度吗?我现在被这个愁死了,校准imu,较小震动,调参,什么都没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求问你的naza走航线掉高度吗?我现在被这个愁死了,校准imu,较小震动,调参,什么都没用……

NAZA走航线本来就是会掉高度的。WKM没用过,据说也掉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NAZA走航线本来就是会掉高度的。WKM没用过,据说也掉高度

啊,我这才买了一周不到,1000块钱换来的竟是如此不济的一个飞控,出掉的心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apm少个桨也能飞啊。 我试过n次飞桨, 还试过一次飞电机, 都是安全降落啊。

啊!你是怎么试的啊,佩服胆量,专门研究飞控吗?

网友:
故障也有, 专门拆掉一根桨起飞降落也有。 自己的东西起飞前, 能去到那里,心里总要清楚啊。 所以真正的使用前, 尽量多做些测试时没坏处的。 我到现在炸鸡很多次, 不过还没有飞丢过。 就是经常要检查自己的设备有没有问题, 感觉有问题了, 宁愿拆掉重装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求问你的naza走航线掉高度吗?我现在被这个愁死了,校准imu,较小震动,调参,什么都没用……

apm也吊高, 现在貌似没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 唯一就是飞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这才买了一周不到,1000块钱换来的竟是如此不济的一个飞控,出掉的心都有了

这算什么不济,就算你花大几千买个悟空,走航线也掉高。。。自己练出手感来不就行了,我当初也是NAZA照样走航线妥妥的啊。想不掉高,推荐你一个,XA不掉高,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飞零度x4没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也吊高, 现在貌似没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 唯一就是飞慢点。

我之前就是用apm2.6哇,把杆打满了前进也不掉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是用apm2.6哇,把杆打满了前进也不掉高

什么模式?速度多少?能分享一下调机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