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坏了反向舵机

楼主(2014-08-03):
用辉盛舵机改的一个反向舵机,就是按网上的说的,把电位器的两根线调换一下,电机的两根线调换一下,就可以改成反向舵机,可是改完以后居然没反应了,根本就不转。然后又改了回来,结果还是没反应,就这么把一个好舵机废了。。。。。这还有 救吗?????

网友A:
检查线有没有错。
不冒烟一般不会坏。

网友:
仔细检查,仔细焊接,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有没有虚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线有没有错。
不冒烟一般不会坏。

没有冒烟,但是改回去之后就是没反应

楼主:
不会。焊功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2014-10-26):
原理(把电位器的两根线调换一下,电机的两根线调换一下,就可以改成反向舵机)是对的,可能你没有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