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油直接收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08-03):
我装了架雷虎X50油直,舵机SK695,设备T14SG,现在不知道接收电源该怎么配,是直接用块7.4V的锂电?还是用11.1V的锂电加UBEC?还有电池用多大的才够用。UBEC输出要多少A才够用?谢谢大伙。

网友A:
2s 2200毫安电池,供电点火二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 2200毫安电池,供电点火二合一

谢谢,我听说电池直接供电,容易电压不稳,是不是用UBEC变成7.4V的电流会比较稳一些?另外那个点火供电的东西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听说电池直接供电,容易电压不稳,是不是用UBEC变成7.4V的电流会比较稳一些?另外那个点火供电的 ...

专门有二合一降压器有售,可到淘宝网上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门有二合一降压器有售,可到淘宝网上搜。

谢谢~
搜了半天只找到亚拓的降压器,接收机电压是6v,不是7.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搜了半天只找到亚拓的降压器,接收机电压是6v,不是7.4v。

飞油机6V够了,7.4V会白耗不少电,会影响油机的起落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油机6V够了,7.4V会白耗不少电,会影响油机的起落次数。

谢谢老哥耐心讲解,小弟还有问题,6v的话是不是就发挥不出舵机的全部性能了。还有小弟用的是五颗SERVO KING 695舵机。695能用在尾锁上没问题吧?谢谢老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耐心讲解,小弟还有问题,6v的话是不是就发挥不出舵机的全部性能了。还有小弟用的是五颗SERVO KI ...

SERVO KING 695舵机用来锁尾是完全够用的,至于发挥不出舵机的全部性能,油机本身性能就一般配再好的舵机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VO KING 695舵机用来锁尾是完全够用的,至于发挥不出舵机的全部性能,油机本身性能就一般配再好的舵机 ...

谢谢老哥明白了,那我就不用换专门的尾锁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耐心讲解,小弟还有问题,6v的话是不是就发挥不出舵机的全部性能了。还有小弟用的是五颗SERVO KI ...

我也是3颗695配一个695I锁尾,完全够用。也想过换BEC,提供更高电压,但是发现其实油机还真没必要发挥出高压舵机的全部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