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完整直播)打造土豪级的QAV250,悬停测试视频已上传

楼主(2014-08-03):
250的机型本身就是为了便携,本帖以最精简的方式打造250,考虑到不同魔友的需求,最终以全配置的方式出现。关于飞行的结果希望给广大魔友一点参考。
材料准备:飓风电机2206  4个
              银燕12A电调4个
              6030浆2对   6045浆2对  (便于测试)
               NAZA  LITE飞控     GPS去壳  (考虑到新手用GPS操控就不用CC3D飞控了)
              非凡S1  OSD  (全中文的显示看着舒服)
               共享NAZA GPS 转接板
              一体化集成QAV250机架    (板载夜航灯)
              DIY一体控    (TS832+RC832)
              索尼700线低照度摄像头  (本来想用PZ-2摄录一体的摄像头,手上没设备就算了吧)
              802二代    120度广角
              达普彩虹3S   25C  2600毫安电池(个人喜欢这款电池,呵呵)
如果你想减重,那么就把画横线的设备去掉。不要说我吹,上次我的全设备飞了13分钟,而且没有做轻量化安装。这次全设备我要超过15分钟。
开始装机,这是遥控器天7改的,已改成双中位。内置RC832图传接收,天线选用“肥鲨”蘑菇,遥控天线更换成5DB的,屏幕因为考虑到小四轴不会飞远就没用雪花屏,另外也降低成本嘛。
天7与NAZA LITE的连接设置参考泡泡大师的视频.

为了减少磁干扰,在中层板上敷了一层锡箔,阻挡电调的电磁干扰。

PCB下板上面电调剪线焊接

电调线太长,也给它剪掉

自制接收连接线力求最短,电源模块的线也剪掉重新做插头.这是完工照

改造TS832图传接线

安装OSD和转接板

就剩电机的完工图,装上808看看效果,GPS只有放在屁股上了,OSD放在肚子上,反正腿高,没有关系。

测试数据传输正常,卫星信号也出来了。中文的数据一目了然。(谁说NAZA LITE不能显示OSD,呵呵)

集成LED夜航灯的效果。我主要是夜航穿越嘛,灯必不可少。

电机安装完毕,先装6045浆。

今日测试悬停录像正在上传中,机架不小心给车压住坏了,更换成“飞扬280”机架测试6030与6045浆的效率,正在上测试传视频中,敬请等待。(设备仅取消GPS与转接板,保留OSD监视电压,其余设备不变,怕图传显示电压不准确,飞机上增加了BB响,给大家比较直观的测试报告,报警电压3.6V)
6045浆落地后补拍的落地电压
6045浆悬停时间视频
6030浆悬停时间视频(含落地电压视频)

注:本来要录制一体机架的悬停视频,现在只有飞扬280测试视频了,也好,大家都是比较关心悬停时间的,我把6030与6045浆的视频发上来,包含报警后落地电压的视频。也好给本帖画个句号。
同样感度下,6045声音好听还稳,6030就有点刺耳还不稳了,好像还带点颤动音,大家可以听视频里的浆声音,很明显不一样的。飞控换成CC3D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A:
802二代不是行车记录仪么?还有一个索尼摄像头?两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二代不是行车记录仪么?还有一个索尼摄像头?两个摄像头?

808用作录像。索尼摄像头用于夜航飞行时监控。一般飞行不做录像可以不安装808。

网友:
占了继续看

网友B: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飓风太重了 我都把飓风换银燕了,飓风得用在320轴上 银燕在250 280 才好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飓风太重了 我都把飓风换银燕了,飓风得用在320轴上 银燕在250 280 才好发挥

实测飓风挂在我的2600电池可以13分钟以上,这次主要是做轻量化安装延长航时,银燕的挂在这么多东西有点费劲,而且也费电。银燕即使轻量化了测试还没有超过10分钟的。我主要是满足长航时的需要,满足不同的飞行需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测飓风挂在我的2600电池可以13分钟以上,这次主要是做轻量化安装延长航时,银燕的挂在这么多东西有点费 ...

那操控性呢, 是不是轻点要好操控呢

网友:
真是大土豪!!我也准备第一次装280的小机,什么也不懂,用的是cc3d的,期待你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操控性呢, 是不是轻点要好操控呢

这就是选择飓风2206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选择飓风2206的原因

我反正 不想用飓风了  飓风以后用在320上, 刚定了4个银燕1806 今天刚发货 到了测试

网友:
很棒啊,真心想配这么一套,要多少米啊,能友情帮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飓风太重了 我都把飓风换银燕了,飓风得用在320轴上 银燕在250 280 才好发挥

計算下起飛重量吧 , 不超過 600克 , 5吋槳就用银燕 , 6吋槳就用飓风
飓风真的很重 , 每個多重近10克 , 4個就多重40克 , 起飛重量要是多過600克 , 用飓风很快無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計算下起飛重量吧 , 不超過 600克 , 5吋槳就用银燕 , 6吋槳就用飓风
飓风真的很重 , 每個多重近10克 , ...

虽然重了那么40g 不过动力富裕 同样载重下电流消耗并不大 3s 2200的电池维持10多分钟没问题 相反emax的1806就未必了 总觉得emax应该出22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重了那么40g 不过动力富裕 同样载重下电流消耗并不大 3s 2200的电池维持10多分钟没问题 相反emax的18 ...

同意你的观点,另外我的2600电池重量与普通2200电池一样重,也能增加滞空时间。另外我用6045浆感觉声音没有6030浆刺耳了。

网友:
坐等视频啊!!!!! !!!!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E:
期待后续测试结果。另请教楼主,电调的电磁干扰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后续测试结果。另请教楼主,电调的电磁干扰会造成什么影响?

图传距离以及飞控性能

网友F:
请问楼主NAZA LITE怎么跟OSD连接?什么OSD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NAZA LITE怎么跟OSD连接?什么OSD  请赐教

用NAZA转接板

网友F:
给个链接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个链接呗,谢谢

某x宝去搜索呀。

网友G:
怎么没见LITE 的GPS?
FPV没必要用OS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没见LITE 的GPS?
FPV没必要用OSD吧

Gps去壳,在机尾。osd是为了看电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Gps去壳,在机尾。osd是为了看电压。

GPS去壳啊  不好吧
GPS的壳是陶瓷的  没在了会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S去壳啊  不好吧
GPS的壳是陶瓷的  没在了会受干扰

谁告诉你说壳是陶瓷的?都是塑料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谁告诉你说壳是陶瓷的?都是塑料的。

快出个续航测试吧
另外问问 你的天7控哪改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出个续航测试吧
另外问问 你的天7控哪改的?多少钱?

改控动手能力要强,网上卖一体控外壳多着呢。

网友H:
帅哥,你测试的结果呢?6030浆和6045浆那个桨用起好些呢?

网友:
确认够土豪

网友H:
期待你两种桨的测试结果

网友:
真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不错啊,改天我也弄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你两种桨的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帅哥,你测试的结果呢?6030浆和6045浆那个桨用起好些呢?

测试结果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