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炸机”的多旋翼,可能吗?已上视频

楼主(2014-08-03):
多旋翼与直升机相比,活动部件少,相对来说更可靠些,但炸机还是时有发生,如果想把多旋翼大规模应用于载人或物流,没有解决“炸机”的问题是很难想像的。

有没有可能制造出“永不炸机”的多旋翼呢? 当然成本不能太高。

首先定义下“永不炸机” ,直升机的每10万飞行小时致命事故率为1.5 ,如果把这个指标降至千分之一(每10万飞行小时致命事故率0.0015),大约是大型民航机相应指标的百分之一,我认为就达到了“永不炸机”的要求。

炸机的原因很多,比如电池短路、信号干扰、被鸟撞击、电机烧掉等等,但有一个通用的思路来提高可靠性:增加并联部件、减少串联部件、增强部件之间的故障隔离。下面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名字姑且叫做百翼鸟):

先上模型图,给大伙一个直观印象:

再上原型机(花了大半年时间,已试飞成功,在供能、控制、传感 部件上尚未实现容错)

大致介绍下的特点:
  • 百翼鸟是一种新型电动多旋翼飞机。它极可靠、安全、高效、震动噪声小、成本低,特别适合载人出行,是传统直升机的理想替代品。
  • 百翼鸟与传统直升机或4/6/8轴多旋翼不同的是,百翼鸟有几十、甚至数百个旋翼(翼元),而且每个旋翼有单独的电机、电控、电池、私用传感器和飞控部件,在供能、电子、电气、机械上和其他旋翼保持高度隔离。
  • 百翼鸟有多组同功能的公用传感器,每个公用传感器部件自带单独电源,并联向旋翼广播采集到的数据。
  • 百翼鸟有一个结实的环网结构来固定、并保护各旋翼。

百翼鸟在航空史上第一次做到动力控制系统的所有部件都具有高冗余度,完全可以称得上最可靠的飞机,每百万小时致命失事率降至传统直升机的千分之一,原因如下:

  • 百翼鸟继承了电动多旋翼机械结构简单、活动部件极少的优点,每个旋翼本身具备相当高的可靠性。
  • 百翼鸟由几十、甚至数百个单独的旋翼提供升力和推力。少数旋翼损坏后,仍可正常飞行;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出现较大比例的旋翼损坏,也仅导致升力变小,仍可安全迫降。
  • 百翼鸟的公用传感器或通信链路出现故障后,各旋翼会自动切换到安全迫降模式。
  • 百翼鸟的环网结构,能确保任一拉索(杆)断裂后,仍能可靠固定旋翼。
  • 百翼鸟的旋翼被环网保护,与外物轻微的刮擦不会折断旋翼,也减少旋翼对外物的伤害。

百翼鸟全新的体系结构能把每小时飞行成本降到传统直升机的百分之一,原因如下:

  • 单个旋翼很小,而且规格一致,适合超大规模全自动化量产,制造成本更低。
  • 出现旋翼损坏时,简单替换即可,维修成本低。
  • 旋翼受到环网的保护,飞机可承受轻微刮擦,对起降场地要求低,间接成本大幅降低。
  • 不同规格、不同用途的百翼鸟可采用统一规格的旋翼,部件种类减少,设计成本和财务成本降低。
  • 电力驱动,不消耗燃油和润滑油,能源成本低。
  • 极易驾驶、甚至可全自动自主飞行,学驾成本低。

请大伙给点反馈!
(主要思路已申请专利,山寨就免了,投资或授权请联系QQ 7-6-5-2-3-7-8-3)

响应模友要求放视频,别问我为什么视频剪得这么短,人艰不拆啊!

网友:
当然可以。如果你能做到每个架次起飞前严格按照检查单细致检查一遍,每个架次结束以后严格按照检查单检查一遍,严格按照航时间隔定期维护和保养,持续关注部件的老化和寿命问题,及时更换,永不炸机很容易做到。

网友A:
可靠性是系统的性能,安全性是跟人有关系的,再可靠的系统没有严格遵循流程去维护一样要炸。还要算上合理的空中走廊和ATC管制,飞场的限制等等因素。做好维护比纠结系统的冗余度更有用。

网友B:
谨慎 不得瑟才是永不炸鸡秘诀

网友:
这,每个单独一套,要么成本很高,要么续航会很差

网友C:
楼主像是骗科研经费的
这思路给领导说说没准有搞头,给稍微懂点的人一看果断就被PASS了。
现在多轴安全的主要漏洞难题在飞控上,详细说就是控制算法、解算能力、抗震能力、抗干扰能力等。
至于安全的结构设计,平铺8轴或X8+足够的富裕动力才是最安全机架的上上选。你设计的这种方案,能飞,但是由于效率很低、震动很大、结构强度很低,所以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同楼上…效率实在太低,而且震动几乎无法控制。机架刚性也不够会有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问题…

网友:
"多旋翼与直升机相比,活动部件少,相对来说更可靠些" 错了,设计成熟的直升机最可靠,直升机炸机多数是因电子设备故障或者玩3D特技,很多电子并不十分可靠,军用的尚且有一定比例,民用的更不用说,多轴的电子设备比直升机多几倍,这也是现阶段多轴炸鸡的概率比直升机多几倍的根本原因(限航拍)!

网友D:
多旋翼出问题多出再飞控傻了,。机械上的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像是骗科研经费的
这思路给领导说说没准有搞头,给稍微懂点的人一看果断就被PASS了。
现 ...

这个提法有点尖锐,平生最讨厌骗科研经费的砖家叫兽了。
不过,你明显没有系统的思考可靠性问题,单纯提高部件的可靠性对飞行器这种安全攸关的产品是不够的。 随便举个例子,了解电池工艺的人都知道,电池是相当不可靠的,可能会短路,可能热失控起火,当电池短路时,如果保证飞行器不坠毁? 还有,如果传感器损坏了呢?电路板烧了呢?飞控的CPU烧了呢?  用于载人,飞行器掉了可以再造,人掉下来会没命的,砸到地面的人也是万万不行的。最近1周就掉了5架载人直升机。
以前保证服务器系统的可靠是依靠购买昂贵的高可靠部件来实现的(比如各种小型机),直到google采用髙余度的廉价硬件后,才彻底提高了云端的可靠性和可用性,同时还降低了成本。

你提到的效率低、震动大、结构强度低,恐怕是拍脑袋说的吧?
  • 效率,大桨固然力效稍高,但到了一定直径,效率提高就有限了,而且桨尖速度受到音速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制的提高桨直径。 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方案 风阻小、线缆死重小、线缆阻耗小、机架轻,效率不会很低的(特别用于载人时)。
  • 震动,只想问一句:是柔性的索缆传递震动更多、还是刚性的悬臂传递震动更多? 另外环网结构是索杆结构的变种,比现在流行的星形悬臂结构稳定多了。
  • 结构强度,你尝试比较下斜拉桥和衍架桥,看看哪种比强度大? 原型中1.5米直径的机架才1.5kg不到,但非常结实。

不服继续辩。

网友E:
这思路用在固定翼上的话岂不是要翅膀上装满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旋翼出问题多出再飞控傻了,。机械上的可以忽略。

传感器、电池、飞控 都是常见故障点,因此需要把它们放在旋翼内,大规模并联,坏几个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思路用在固定翼上的话岂不是要翅膀上装满动力?
民航大飞机单个发动机的可靠性可达到99.999%,2台发动机基本能保证动力部分的可靠性。 固定翼的主要问题是迫降时对场地要求高。

我们这个思路用于固定翼(比如环翼机)的话,所有的控制舵机都不需要了, 还能垂直起降。

网友:
楼主确实是位有“梦想”的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提法有点尖锐,平生最讨厌骗科研经费的砖家叫兽了。
不过,你明显没有系统的思考可靠性问题,单纯提 ...

这有啥可辩的啊,觉得自己的思路对,就勇敢的去搞嘛,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网友F:
楼住创意可佳,但用钢丝连接感觉更是硬伤啊。震动大,容易断。如果硬连接重量又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住创意可佳,但用钢丝连接感觉更是硬伤啊。震动大,容易断。如果硬连接重量又是问题。

用的不是钢丝,是碳纤维绳(原型机使用凯夫拉绳,每根绳的抗拉强度超过100kg) 。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柔性索缆的震动比刚性悬臂大?我试飞原型机是感觉不到多少震动的(想像一下降落伞上的震动的震动大吗?)。 其实在这个结构中,12根高强度高模量的绳拉住旋翼是非常结实的,在飞行时,旋翼轴向方向会稍有偏移,但不影响飞行姿态的控制,也不会加剧震动。

网友A:
楼主你知不知道一个道理。系统越复杂,其可靠性越低?是,你是通过增加冗余度来预防可能出现的故障,但是你要知道冗余不是越多越好的。过多的冗余除了增加成本、拖累控制系统、增加维护难度之外,最重要一点也会带来故障率的增加,你想过没有?我还是那个观点,一味纠结冗余度并不能真正提高安全性,在合适的冗余度情况下谨慎地做好安全维护才是关键。当然我没有要否定你的创意的意思,我觉得你有这个创意很好,带动了航模界的发展,只是目前感觉你有点钻到了系统可靠性的牛角尖里了。

网友:
楼主敢想敢干,赞一个!

网友:
不管好不好,支持自己实验,支持不走寻常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知不知道一个道理。系统越复杂,其可靠性越低?是,你是通过增加冗余度来预防可能出现的故障,但是你 ...

系统并没有更复杂啊,反倒更简单了,只是采用了分布式的电池和飞控。 成本增加不多,维修更简单。

不是我钻牛角尖, 亚马逊打算用多旋翼做物流,现在就差可靠性了。

网友G:
要想得到赞助 你这个基本没有任何利益可以有!~不方便 机架大 声音大携带不方便。多轴主要运用还是航拍不是单单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想得到赞助 你这个基本没有任何利益可以有!~不方便 机架大 声音大携带不方便。多轴主要运用还是航拍不是 ...

用于普通的航拍或FPV,确实没啥优势,因为不是“高价值载荷” ,另外不能折叠、充电不方便也是硬伤。

但如果载有一套价值近10万的高档云台和高档摄像机,需要在人群密集的上空搞航拍,就可以考虑下了。

我们的最主要的市场定位还是载人和物流,大规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求有非常高的可靠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并没有更复杂啊,反倒更简单了,只是采用了分布式的电池和飞控。 成本增加不多,维修更简单。

不 ...

系统的可靠性可以通过冗余来增加,但是前提条件是要对每一个冗余都做好维护,这样才能在出现不可预知的突发状况时减小致命故障的可能。你现在设备这么多,你每一次维护都得一个个查过来,这不是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么?假如你就仗着东西并联了很多,分布了很多然后不好好维护,那结果其实没什么区别,该坏一样坏,也许一个两个失灵了没什么问题,还能继续飞,或者你说的还能安全迫降,但是实际上你这个系统就是有故障的。设计是要各方面权衡的,为了那千分之一的永不炸,付出这样的代价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的可靠性可以通过冗余来增加,但是前提条件是要对每一个冗余都做好维护,这样才能在出现不可预知的突 ...

维护很麻烦吗?每次起飞前自检下,所有旋翼都能转,就可以了;发现有旋翼不能转,更换后再起飞。

网友H:
有飞行视频吗?上一个看看。

网友I:
楼主忽略了几个关键问题:
1) 系统不是完全并联,有一个最小的升力要求,少于这个升力要求的都是必须,所以你的冗余度其实并不高;
2) 每个小系统单独运作,会带来非常复杂的控制问题,而这个控制必须要接受整体的控制,所以你的飞控系统没有并发,这个是瓶颈。

   可以飞得起来,受到扰动会产生大量的问题。

  其实从自然界出发,很多系统双裕度就够了,

网友J:
四轴套个圈是不是和这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忽略了几个关键问题:
1) 系统不是完全并联,有一个最小的升力要求,少于这个升力要求的都是必须 ...

来了一个有深度的质疑:

  • 旋翼不是完全并联的,是N-M系统,举例来说,如果有60个旋翼,只要不同时超过10个旋翼损坏,应该能保持正常飞行的,因为旋翼之间的故障隔离程度高,因此可以计算出这种概率是极低的。
  • 飞控系统放在旋翼内,是完全并联的。 你说的可能公用传感器失效的问题,如果公用传感器或通信链路损坏,光凭旋翼内部的私用传感器和飞控是可以保证安全迫降的。 其实每个旋翼并不是受“整体”的控制(不存在一个整体的飞控),只是接受公用传感器广播的信号而已(公用传感器也是多余度的),一旦发现信号异常或中断,立即切换到安全迫降模式。
  • 从仿生看,昆虫有复眼,这个就算是复翼吧。 其实这么高的余度并没有带来多少死重和额外的成本增加(飞控可以做成很轻很小,也蛮廉价),旋翼在低负荷的时候通常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四轴套个圈是不是和这个一样

结构上有差异的,我们的环网式机架类似2个网球拍扣着很多旋翼,不只是旋翼的周围有保护,旋翼的上下也有保护的;另外受力比星形悬臂结构要均匀很多,悬臂的根部是有很大的应力集中的,悬臂越长,悬臂自由端的刚度就越低,根部的扭力越大,我们这种环网式结构,环承受单纯的压力,网承受单纯的拉力,环的重量与半径成正比,升力与半径的平方成正比,网的重量非常轻(1.5米直径才60克),很适合做大直径的多旋翼。

网友:
人是核心!各玩各的乐哈~

网友K:
旋翼越多效率越低 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飞行视频吗?上一个看看。

原型机可以正常飞的,但在飞控、电池、传感器环节还未实现多余度。

有空拍段视频上来,1.5米直径的原型机在房间内都好飞的(不担心撞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旋翼越多效率越低 得不偿失

反过来说,旋翼直径越大,破坏力越大,单个旋翼损坏后对整个多旋翼安全的影响就越大。

有些部件是天生适合分布式的,比如电池和电调,越集中越不好处理散热和故障隔离。

网友:
ai .....看着就没常识

网友L:
思路不要局限在当载具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M:
用于载人的话。。。载人的结构不够啊,机体很大,载荷空间很小。另外,载人机和模型不同,不光是悬停和随便飘飘,是要跑路的,LZ这个结构气动性能应该不会很高,高速运动必然效益有有限。

网友N:
支持楼主继续研究,动力会是很大困扰。
电力跟燃油比,长时效率还是有差距的,电能需要轻量化,带来的问题就是航向受天后拘束很大,作为载人航空器就有天困难了!
希望楼主继续努力达成梦想。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于载人的话。。。载人的结构不够啊,机体很大,载荷空间很小。另外,载人机和模型不同,不光是悬停和随便 ...

主要是面向 低空、低速、短程的, 比如紧急救援、室内通勤等。

也有考虑,把环的形状优化成环翼,这样平飞时能获得额外的一些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楼主继续研究,动力会是很大困扰。
电力跟燃油比,长时效率还是有差距的,电能需要轻量化,带来的问 ...

主要是面向 低空、低速、短程的,比如紧急救援、室内通勤、最后10公里物流之类,配合自动充电,应该可以接受的。

加上增程器(比如燃油发电机或燃料电池),就可以派上更多用场,但需要考虑更多关于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
梦想总是很丰满

网友:
主要是飞控和动力也就是电池不靠谱……

网友:
梦想不错,实现很难,希望楼主先制作出一架小型试验机才有说服力。

网友:
飛天蒸籠

网友O:
还申请专利,楼主本身就是山寨VC200的吧,另外问一下你控制系统备份了没?是多套相同的系统互相备份的,还是单独团队开发出来的不同系统备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提法有点尖锐,平生最讨厌骗科研经费的砖家叫兽了。
不过,你明显没有系统的思考可靠性问题,单纯提 ...

没猜错的话,楼主应该是个学生吧?

网友:
有“梦想”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申请专利,楼主本身就是山寨VC200的吧,另外问一下你控制系统备份了没?是多套相同的系统互相备份的,还 ...

这位模友肯定熟悉容错系统。

e-volo确实是引发我做这个的起因(那时还是老版本),但请注意,我们的百翼鸟和VC200有好些区别:
1.VC200是的旋翼是没有保护的。
2.VC200的机架不是柔性的。
3.VC200的电池和控制不是全分布式的,一旦电池短路起火,绝对机毁人亡。

你对我们的百翼鸟的控制系统还不了解,我们的飞控是每个旋翼一个,每个旋翼根据自带的私有传感器的数据和公用传感器发送过来的数据解算该旋翼的转速。 不同旋翼内的飞控软件在遵循基本控制率的前提下,尽量让多个互不联系的团队来实现,避免因相同的软件bug导致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猜错的话,楼主应该是个学生吧?

不瞒你说,我已经是40出头的老男孩了,以前一直做软件开发,可以算是一个资深软件工程师,电机是我大学时的专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瞒你说,我已经是40出头的老男孩了,以前一直做软件开发,可以算是一个资深软件工程师,电机是我大学时 ...

这个……那就抛开年龄的问题吧,搞多轴飞行器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建议大哥先准确掌握多轴飞行器的各种基础知识、尽可能的把所有布局和结构飞机都用过之后,再去实现你的想法也不迟。
因为感觉你的这个想法,确确实实比较外行了…………
没有贬低的意思,只是建议楼主继续潜水、学习……

网友:
观战,学习,深受启发,看大家辩论,想到一句话,没有对错,只有不同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 需要用时间来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模友肯定熟悉容错系统。

e-volo确实是引发我做这个的起因(那时还是老版本),但请注意,我们的百 ...

那看出楼主是下血本了,期待后续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那就抛开年龄的问题吧,搞多轴飞行器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建议大哥先准确掌握多轴飞行器的 ...

说句坦率的话,你不要生气,你这种虚里吧唧的辩论风格,用来卖卖东西可以,做技术就算了。

网友:
老外就是用这个载人的,

网友:
好产品主要由三方面决定:
1、质量
2、成本
3、经济(性价比)
有炮弹打不穿的坦克,但没人去造。

网友P:
我看不错,上面好多位可能是被现有的多轴模式套死了 呵呵!
我也有边这样的想法,想过做个越多旋翼的飞行器,但没有楼主的技术!
这个我觉的做多少个旋翼 还是要多考虑考虑  做的太多   确实有些浪费。
另外对楼主所提的  每个旋翼一个飞控,有点不明白,这东西总要有个集中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看不错,上面好多位可能是被现有的多轴模式套死了 呵呵!
我也有边这样的想法,想过做个越多旋翼的飞行 ...

原理说开了也简单啊:

  • 现有的多旋翼只有一个飞控,这个飞控接受所有的当前姿态数据和期望姿态数据(飞行指令),为每个旋翼解算出合适的转速并分别发送给各旋翼的电调。
  • 我们的百翼鸟每个旋翼一个飞控,每个飞控也接受所有的当前姿态数据和期望姿态数据(通过自带的私有传感器和共有传感器发送过来的数据),只为飞控所在的旋翼解算出合适的转速并发送给该旋翼的电调。按计算系统的说法,逻辑是一样的,部署有了调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飞控和飞控所依赖的电池、传感器带来的单点故障。

成本方面,大概每个旋翼多出100~400元飞控和传感器的成本(大规模量产后成本增加应该会低于80元,想想那些功能更全、性能更高的手机吧)。由于每个旋翼高度集成,没有动力线缆和控制线缆,也就减少了组装的人工费用和将来的维护费用。 总体估计是提高20%的成本,达到“永不炸机”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思路不要局限在当载具

飞行器不用来当载具?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Q:
旋翼越多效率越低,载人送物不现实

网友:
看看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Q:
旋翼越多效率越低,载人送物不现实

在给定荷载下,有2种旋翼的配置方案可供选择:
  • 旋翼直径大、旋翼数量少。优点是效率稍高;缺点是难以缓解单个旋翼损坏带来的安全风险、受力集中、受热集中、更难保护旋翼。
  • 旋翼直径小、旋翼数量多。刚好相反。

既然追求极高的可靠性,在效率方面会有所妥协。 问题是这个世界根本无法接受一大堆不太可靠的飞行器在城市上空飞行,因为其实没有选择。

网友:
不是旋翼多就可靠的。大多数危险并不是几个桨不转。直升机就一个桨一样可以在城市飞。主要是控制系统稳定,桨多了,控制系统会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是系统的性能,安全性是跟人有关系的,再可靠的系统没有严格遵循流程去维护一样要炸。还要算上合理的 ...

3楼仁兄 提得关键,人操作失误,缺维护,缺地面引导,才是无人机第一杀手,美军无人机一半以上是人操作模式下失误坠毁的。安全冗余要大,但关键是减少人的操控失误,提高地面支援,引导,这需要类似地面塔台的支援,管制。

网友R:
引用 楼主:
在给定荷载下,有2种旋翼的配置方案可供选择:

旋翼直径大、旋翼数量少。优点是效率稍高;缺点是难 ...

pylongzx楼主这个设计,18旋翼,散热好自然风冷就可以,这就是小电机,电调,多旋翼的优势,直升机单旋翼如果相同载重,电动那个热就不是风冷能解决的了,散热这点已经很理想了。
另外震动,机身全刚性相互连接,震动也会减轻,受应力的机身部分似乎,管子太细了,油门大的时候恐怕震动受得了吗?这部分 可能需要完善,一点小建议,这方面楼主参考德国evolo的路子,人家的受力机身可是设计很粗的哦。另外建议楼主,载人飞行不是玩具,天上掉下来怎么办,不炸机标准,美国直升机2012年坠毁事故率10万小时是1.9%,这还只是统计注册的,黑飞的没统计的实际肯定超过这个数,应该跟汽车年事故率有得拼,记得最近公布的2012年全球直升机480多起坠毁事故,美国占了大半,6月份时候武直10号称我国最先进的直升机,也炸机了,美军抓拉登的直升机号称科幻的,也掉了不是,所以无论你设计的多安全,安全冗余多少,到了人手里谁还没个失误的时候对吧。天有不测风云哦,韩国棒子更是直升机在市内坠毁爆炸,那是相当惊险,所以说人口稠密区无论如何要避免各种 天上掉下来的“意外”,外行人说是意外,在内行人看一点不意外,所以我们国家直升机没有大规模民用是好事。特别是空中管制严格也是好事,从安全角度不是吗

网友:
创意可佳

楼主:
引用 网友R:
pylongzx楼主这个设计,18旋翼,散热好自然风冷就可以,这就是小电机,电调,多旋翼的优势,直升机单旋 ...

1.关于震动,前面解释过,我们认为柔性网的震动传导率远小于刚性悬臂。

2.百翼鸟与传统直升机的可靠性比较,看看它们的可靠性框图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敢说比传统直升机安全1000倍。

这是传统直升机的可靠性框图,基本是串联的,任何部件的损坏都可能导致坠毁。

下面是百翼鸟的可靠性框图,并联居多,个别部件损坏可以正常飞行,较多部件损坏仍可安全迫降,只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翼元同时损坏才会导致致命事故(坠毁),因为单个翼元损坏可以看作是单独事件,可以认定坠毁的概率极低。

3.关于人的因素,我们认为飞行器如果要大规模应用,不能在安全上太依赖驾驶员和维护人员的素质,实际上,飞控只要严格禁止飞行器急速下坠就可以防止大部分的事故,将来的趋势也许是尽量少让人介入(全自动飞行)。 另外百翼鸟在起降时能保护好旋翼不刮擦到外物也能防止很多事故发生。

网友S:
对这种构造的多旋翼很感兴趣,期待LZ的进展
另外从外行的角度请教个问题,这些桨应该不会是全部同向旋转的吧,那桨间距离这么近,是否会对效率产生一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S:
对这种构造的多旋翼很感兴趣,期待LZ的进展
另外从外行的角度请教个问题,这些桨应该不会是全部同 ...

和其他多旋翼一样,一半旋翼顺时针转,另一半旋翼逆时针转。

桨间距是可以调整的,据其他模友测试(没有一手数据),桨间距超过桨直径的10%,效率影响就低于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其他多旋翼一样,一半旋翼顺时针转,另一半旋翼逆时针转。

桨间距是可以调整的,据其他模友测试(没 ...

原来如此,期待视频:)

网友:
放家里不飞就不会炸

网友T:
LZ 你真的很外行........你这样是搞不到经费的,起码在坛子里.......大家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 你真的很外行........你这样是搞不到经费的,起码在坛子里.......大家都知道............

看帖要仔细,回帖要有营养,这样才不浪费版面和其他模友的时间。外行不要紧,认真讨论技术就好。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不知道怎样控制飞行,

网友:
其实楼主想法真心不错,可惜现在这么多旋翼的效率以及载重还是个未知数,楼主上视频吧!这才是证明你想法可行的方法。光讲道理谁都行,行不行的通才是关键。。。万事皆有可能,也未必是瞎扯淡

网友:
肯实干 有主见  继续关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关于震动,前面解释过,我们认为柔性网的震动传导率远小于刚性悬臂。

2.百翼鸟与传统直升机的可靠性 ...

关于人的因素,操作失误是常事,专业飞行员是干嘛的,训练几年,以后飞上万小时的机长还是要定期接受地面模拟器训练,目的就是主要目的就是降低失误 ,失误操作导致炸鸡一半都是模友自己一手造成的啊,德国政府相关发布的政府军用无人机损失数据调查, 显示了一半以上事故是地面人工操作失误造成的。人工操作,一方面是长期,经常训练,减少失误,一方面是采用在飞行包线自动驾驶为主,人工是应对天气突变,大风突风切变,等等。我的意思是楼主有没有考虑过从用户角度怎么看安全可靠性?
用户认为不论飞行器设计多么安全可靠,在城市飞,人口稠密区,但是一旦坠机风险太大,是道义,经济各方面都是大麻烦。
不妨,现代直升机主要应用空域也不是在城市飞,而是在海上,山林区,城市很多地方低空管制很严的。
考虑应用的环境,多轴,机翼本身不带除冰系统,冬天或者雨雪天飞,怎么办?
世界上安全飞行记录最好的直升机,楼主知道吗?一款单旋翼,一款共轴双旋翼
恩斯特龙480,ka26,单旋翼有的人会说是西科斯为美国总统造的专机s76改装版,现在是欧洲阿斯塔纳的eh101变种,但是它们达到的安全记录是无人乘员死亡,不是不坠落,体现的是设计者考虑坠毁根坠落的区别,所谓坠而不毁的设计安全考虑。
主要安全设计考虑,
4, Enhanced Ground Proximity Warning Protection (EGPWS)
4,增强型近地警告保护(EGPWS)
5, Crashworthy seats for all occupants
5,为所有乘客防撞座椅
8, Energy-absorbing landing gear
8,吸能起落架
14, Optional FAA/JAA certified Rotor Ice Protection System (RIPS)
14,可选的FAA认证/ JAA旋翼防冰系统(RIPS)
15, Traffic Collision Avoidance System (TCAS1)
15,交通防撞系统(tcas1)
你设计 缓存圈类似围网可以避开树枝,电线缠绕,相当于15号系统,
还有关键的是,螺旋桨无动力自转,利用重力下坠上升气流相对运动,可以实现飞行员操作无动力安全着陆。
武汉曾经引进恩斯特龙直升机电视台航拍,从百米高空突然发动机停车,但是直升机最后安全着陆,飞行员,电视台工作人员毫发无伤。
多轴,电动,能做到无动力自转吗?
如果没有,仅凭防碰撞,比传统直升机安全有可能,但是跟世界优秀的直升机比安全1000倍可能吗?而且有的恩系统直升机造价也不高哦。国内重庆已经具备大批量生产,如果你的飞行器达不到性价比者安全可靠性超过或接近,有多大前途呢?

网友:
百翼鸟,系统简单,相对于复杂直升机有系统简单,故障点本身就少,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优势,飞控可以n/3,n/6,多少个机翼不转还能飞,这个关键吗?把1吨的直升机加装100个小电机的螺旋桨,只有主旋翼不转了,看那直升机掉不掉,关键不在于说有多少个旋翼还在转,关键是还在转的旋翼的升力有多大,能不能大于自重,哪怕有一个桨在转,也ok,对吧。
要安全可靠,动力余额很重要,ka26双发,750hp,单发有380马力,一个发动机停车靠另一个发动机照样能起飞,这就是大动力余额设计的保障安全可靠性
。当然双旋翼的直升机,有很多款,美国,德国,俄罗斯都有,ka26成全它成为安全记录最高的双旋翼不仅仅因为它是双发,还有别的关键因素。

网友:
世界安全记录最好直升机是什么,py知道吗

网友U:
我看到diydrones上面也有人发布这个,LZ是你么?看用户名也像是个中国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看到diydrones上面也有人发布这个,LZ是你么?看用户名也像是个中国人的。

那个也是我发的,看看老外有什么看法?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a-safe-and-reliable-drone

楼主:
引用 网友R:
百翼鸟,系统简单,相当于复杂直升机有系统简单,故障点本身就少,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优势,飞控可以n/3,n/ ...

要保证飞行器在部分部件损坏后不坠毁,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剩余动力部件能提供的升力大于飞行器的重量。
2. 能保持飞行器姿态,如果飞行器姿态失控、旋翼拉力不能稳定的指向上方,还是会坠毁。

传统直升机因为旋翼数量少,坏掉一个就很难补偿,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坠而不毁”。

百翼鸟把升力化整为零,坏掉一个或几个,损失的升力比例较低,容易补偿,所以能做到“伤而不坠”。 百翼鸟为了保证在公用传感器损坏或信道阻塞的时候能够安全迫降,每个旋翼内必须内置私用传感器和飞控,在迫降模式下能保持飞行器姿态缓慢下降。

看上去比传统直升机安全1000倍是很夸张的说法,但了解可靠性原理和概率统计的同学知道,串联系统和N-M系统的可靠性差别是指数级的。举个例子,2发动机的固定翼民航飞机,每台发动机的可靠性是99.999%,如果一个发动机停车,依靠另一个发动机也能安全迫降,那总的可靠性就是 1-(0.00001*0.00001)= 99.9999999%。当N-M数量较大的时候,可靠性更是戏剧性的提高,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计算下(N=60,M=40,单旋翼可靠性99.9%)的总可靠性。 前提是要保证高度的故障隔离,不能因为某个旋翼的损坏连带损坏其他旋翼(所谓一损俱损),所以各旋翼不能共享太多东西(比如电池、飞控、传感器等)。

网友R:
引用 楼主:
要保证飞行器在部分部件损坏后不坠毁,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剩余动力部件能提供的升力大于飞行器的重量 ...

“坠而不毁”,这已经是相当高的安全标准了,不是吗?相当于汽车事故碰撞无人员伤亡,汽车行业极少数能真正做到,安全明星车沃尔沃就是安全性高吸引客户做成百年老店的,世界上有那个型号的垂直起降飞行器能做到40年,400架,飞行记录却无乘员重大伤亡(有坠落),谁能真正做到呢?安全事故率是一个综合体现,不仅仅是动力系统的可靠性,
百翼鸟的大容错性设计思想很好,动力系统可靠性有可能比单旋翼的提高几个数量级,但是这是在理想的温度和天气,对吧。试问 百翼鸟 能抗6级风吗?在北方冬天零下10,20度能正常飞吗
可靠性还有那么高吗?雨雪天气能飞吗?低温也不是影响锂电池一组,两组电池的问题?机翼,旋翼结冰可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怎么办?安全可靠性体现了飞行器的环境适应能力,百翼鸟只能晴天飞吗?
俄罗斯的k26,k32带同位素机翼除冰,燃油加防冻液零下40度南极照样飞.欧直的小松鼠直升机能在喜马拉雅山是珠峰顶降落,平时救援。这不是安全可靠性的体现吗?
阿古斯塔直升机eh101,英国海上油田使用,多次发生事故,均海面安全迫降,直升机没沉没,人员无伤亡,这些不是安全可靠地体现吗?
动力系统这样属于主动安全可靠保障,还有许多被动安全保障系统,包括武直10前段时间掉了,但飞行员没有伤亡,因为中航直升机所的抗坠毁设计。
4个亿可以长征火箭发射卫星的价,中海油买了两架直升机,人家可不是只买动力系统的哦,有十多个安全可靠保障系统,还有专业飞行员,地面保障支持。
安全事故率应该是综合安全可靠性能的体现,不是吗?如果要比直升机安全1000倍是以为着什么,10万小时安全事故率从百分之二降低到十万分之二,可能吗?地面农业机械,什么插秧机,收割机,喷药机,地面农机的年安全事故率是万分之二左右。
垂直起降飞行器vtol要超越直升机的安全可靠性,美军的F35b未来恐怕都悬,我自己觉得不简单,不载人还好说,载人相当有挑战。

网友:
diydrone上面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帖子: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a-safe-and-reliable-drone

楼主:
引用 网友R:
“坠而不毁”,这已经是相当高的安全标准了,不是吗?相当于汽车事故碰撞无人员伤亡,汽车行业极少数能 ...

怎么说呢?我们还是要有勇气相信目前还不存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我们还是要有勇气相信目前还不存在的东西。

绝对没有悲观的意思,有话直说,有屁直放,小心求证,成功有望。百翼鸟这个名字挺好的,验证机也做出来了,设计思想从重视安全可靠性,也有共鸣,所以我认真给点小建议,希望能成功,如果你能成功,就是当代的卡尔莫夫,沃尔沃,飞机设计大师颠覆传统垂直起降飞行器设计,这个设计有些具体设计指标py真的不担心吗,螺旋桨虽然多,可是直径似乎都受到了限制哦 ,小螺旋桨的功效率会比较低啊,电动飞行器功率效率非常重要,否则飞不了10十分钟就电用完了。德国的evolo,450千克起飞重量,18台电机总功率60kw,螺旋桨功效在7kg/kw,现代第3主流的轻型直升机大功效基本都在8左右。而且人家是用油啊,一升油储能就相当于百公斤锂电池啊。百翼鸟牺牲效率,换安全,真的值得吗,或者说动力余额够吗?牺牲这么大,真的能换安全可靠吗?

网友:
楼主我觉得抛开桨效和飞控系统来说,我觉得一个多旋翼为了实现永不炸鸡的目的这样做实在是有些多余了。为啥呢?现在使用非常广泛的直升机只有两个奖,主将尾桨随便一个出点问题就可以机毁人亡。但是直升机事实的又有几个呢?我想只要做好了检查6个轴8个轴就是非常安全的了,没必要那么多桨。就算是为了提高冗余,我觉得也得有个最佳值吧?总不会是旋翼越多越好。举个例子来讲,你的一架飞机有6个桨,那么你起飞的时候只需要认真检查6个桨就可以包装安全。但是如果你有40个旋翼,你就要检查40个桨才能包装安全,这大打增加了起飞的不辩解性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只考虑了“动力系统失效”备份的情况,而实际上航空事故绝大部分都是控制系统和电子故障导致的,人为失 ...

你说的很对,很多事故原因来自控制系统(比如传感器和控制器),所以百翼鸟在这方面有针对性的改进,百翼鸟的控制是完全分布式的(每个旋翼一个飞控,每个旋翼都自带传感器),电池也是分布式的;防止人为失误也是可能的,只要确保人无法发出危险的指令即可(比如,无论驾驶员如何操作,都没法让飞机高速下坠或翻转)。

网友R:
引用 网友V:
楼主只考虑了“动力系统失效”备份的情况,而实际上航空事故绝大部分都是控制系统和电子故障导致的,人为失 ...

德国托马斯三兄弟制作的,坐一个人是evolo100,新公布的是evolo200,最大起飞重量450千克,坐两人。德国那个本来也是比较大的动力备份,12个旋翼够飞,多备份了6个共18旋翼,动力安全系数1.5,电机毕竟可能堵转什么的,容错和动力冗余量是不错的,比单旋翼直升机。震动方面,机身结构强度全部由刚性连接,用航空铝管都比较粗那种,试飞视频上看也不错,很稳,起飞准备,到拉杆起飞没有明显左右漂移或者横滚姿态晃动,震动和机身结构强度,配平感觉应该也过关的。不过安全角度第一杀手确实不是动力不足,而是人为操作失误问题。这方面应该可以用自动驾驶方式和培训飞行员解决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很多事故原因来自控制系统(比如传感器和控制器),所以百翼鸟在这方面有针对性的改进,百翼 ...

不让人乱操作这个可以实现,人工操作切换到自动驾驶就可以,但要真正限制下降速率,这很困难实现,影响的因素很多,下洗气流涡流环,垂直阵风,任意方向的突风切变,地面效应变化,等等总之要保持1,2米左右安全下降速率,很困难啊。多少事故都是在降落起飞这个阶段发生的,不是一个自动驾驶系统就可以搞定的。百翼鸟20个旋翼分布式控制,分布控制到什么程度?现在4轴,多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一个旋翼调整姿态跟调整20个如果是一样,那这样的分布跟集中有多大区别?姿态控制与升力控制如何分离与集中兼顾?能做到分别控制升力和姿态吗,比如16个控制升力,4个姿态控制吗?

网友W:
谈下结构,前面你解释的柔性材料在强度上不一定比刚性材料低,的确,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蜘蛛丝网,现在也有人研究。你提到的斜拉桥,悬索钱什么飞也是实例。但你忽略了一点,柔性材料的稳定性,也举个例子,一种游乐设施-蹦床,你在上面怎么蹦跶都没问题,但你看看它有没有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让人乱操作这个可以实现,人工操作切换到自动驾驶就可以,但要真正限制下降速率,这很困难实现,影响 ...

所谓分布式控制,就是每个旋翼一个飞控,这个飞控接收到传感器(旋翼外部的公用传感器和旋翼内部的私用传感器)传送过来的数据,按照控制率计算出该旋翼的转速。相当于每个旋翼是一个单独的飞行器(在不考虑反向扭矩副作用的情况下)。每个旋翼尽自己所能让飞行器的当前姿态 迁移到 目标姿态,目标姿态在正常飞行模式下来自旋翼外部的手柄或遥控器接收器(我们也把这些部件也归类为广义的传感器);迫降模式下来自旋翼的内部计算,确保飞行器保持平衡、缓慢下降。 每个旋翼都会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同时兼顾油门、朝向和自转这3个目标。  你提到的外部干扰,会给控制带来一些影响,但负反馈就是用来克服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谈下结构,前面你解释的柔性材料在强度上不一定比刚性材料低,的确,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蜘蛛丝网,现在也有 ...

是的,定位网在轴向方向是会有形变的(形变大小和油门大小相关),但这个形变是有益的,完全水平的拉索是无法提供竖直方向的拉力的(类似直升机大旋翼会形成锥形桨面)。旋翼会跟随定位网轴向偏移,因此也不会导致桨叶与定位网干涉,这在原型机上已经验证了。 除了轴向的其他方向的形变是极小的,形变大小与碳纤定位网的拉升模量和碳纤支撑环的压缩模量有关,原型机也验证了,其他方向的形变是极小的,旋翼的朝向也精确保持在轴向方向。

你提到的蹦床、还有网球拍、筛网等,都是环网式结构重量轻、强度高、耐冲击的典型例证。 想像一下数百个旋翼组成的10多米直径的百翼鸟,厚度不变,是不是有阿拉伯神话中魔毯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R:
德国托马斯三兄弟制作的,坐一个人是evolo100,新公布的是evolo200,最大起飞重量450千克,坐两人。德国 ...

你看他们的VC200首飞视频,比VC100更稳一些。VC100是悬臂结构,VC200是刚性网格结构,自然震动更小一些,我估计部件的疲劳寿命也会更长一些。

百翼鸟是环网式结构,属于索杆式结构的一种,在早期的飞行器中应用很普遍,在当时动力不足、急需减重又需要保持足够刚度的情况下,索杆式结构是必然的选择;索杆式结构并不适合高速飞行器,因此后来发展的高速飞行器就很少看到索杆式结构。

我们认为在低空、低速飞行器的结构设计上,索杆式结构是减重同时保持整机刚度的不二法门。

网友:
引用 网友W:
谈下结构,前面你解释的柔性材料在强度上不一定比刚性材料低,的确,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蜘蛛丝网,现在也有 ...

97l楼高见,这种网状结构,非常轻,不论是用钢索还是碳纤维 ,弹性形变大,刚性太差,稍微受到冲击就会从索开始弹性变形,开始震旦,比如一只鸟撞机可能就受不了,地面维护碰到个地勤车撞击就晃来晃去。验证机着陆实验就知道了。简单的说就是容易受冲击干扰,一个小冲击就震旦,变蹦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他们的VC200首飞视频,比VC100更稳一些。VC100是悬臂结构,VC200是刚性网格结构,自然震动更小一些, ...

谈机身结构,强度,抗震动性,py认为百鸟机身像个大网球拍式的索杆式结构,好有利的一面,极致的减重对吧。有得就有失,失去的是什么?
你的验证机着路过吗,我说的着陆降落是一般情况,装上起落架不是以最理性的速度着陆,难度你认为每一次着陆都会是理想的下降速度,理性的天气,理性的没有任何失误吗?
难道空中不可能撞上飞鸟吗,难道停在地面维修不会发生意外碰撞吗,一个维修的工具 ,大锤意外砸到机身吗?会导致什么知道吗
除非你从来没有想到过。
第二 为什么搞那么极致减重,这个你心里有数,担心升力不足对吧
这百翼鸟打算是载多重飞啊?

网友X:
楼主。。。和一群机机歪歪的有啥说。。。上个视频测试立马都?????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和一群机机歪歪的有啥说。。。上个视频测试立马都?????

视频在1楼补上了,参数没有调,用的是APM的默认值,估计是不对的,因为百翼鸟的转动惯量比一般的多轴要大不少,所以飞得不稳。

网友:
不可能,别想着任何东西都是万能的,发挥其优势才是关键

网友:
楼主也认识到其具有纵向不稳定性,为何还坚持采用这种结构?你研究的这个项目目标是为了载物甚至是载人,您不能让人坐个蹦床到处飞吧?这既不舒适也不安全,这能是飞毯吗?

网友Y:
引用 楼主:
1.关于震动,前面解释过,我们认为柔性网的震动传导率远小于刚性悬臂。

2.百翼鸟与传统直升机的可靠性 ...

几年前
多轴飞行器还没有哩
一百年前
人类还只能在地上走哩

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设计是不是说
100公斤的负重
因为三个系统在配合操作
实际在配置上
整体有300公斤以上的负载能力
才能够保证安全
在正常模式下
其实是非常低负载的?

正常3系统“单独且叠加”作用

一个出问题2系统叠加
2个出问题剩下的就会启动保护机制降落

是不是要有两套以上单独电源供应或一个备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Y:
几年前
多轴飞行器还没有哩
一百年前

不需要3倍的负载能力的, 负载能力比实际负载多50%~100%就可以了,就是保证在损失三分之一旋翼的升力的情况下,升力还能比飞行器重量大就可以。
电源供应不止3个,每个旋翼有自己的电池,每套公用传感器有自己单独的电池, 电池天生适合分布式。

网友:
我觉得有搞头!

网友(2014-09-15):
想法真先进

网友:
大开眼界了,越看大伙的辩论越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感谢楼主和各位模友!我很支持楼主的创意和实践,哪怕失败,楼主也至少提出了一种人类追求飞行梦想的新思路。我觉得楼主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许不能成名,但却是我心中科技探索的伟大典范,人类的科技进步不就是建立在无数个这样破旧出新的实践者身上的吗?

网友R:
飞起来了 不错,可行性说服力大增,不过有疑问,你这整机重量很轻,20个小旋翼,可是你说要做直升机,这个载人方向,比如2个人,有些怀疑说。
上次你说用索拉结构 ,视频里电机绑在上下两根钢索之间是吧。这样疑问就来了 如果要载2个人,160公斤还有电池最起码要几十公斤,别说飞10分钟,能不能飞起来都是个问题哦,动力升力
感觉不足哦,总的圆形包围网感,还有凯夫拉绳结构虽然重量减轻了 可是觉导致你的动力旋转 动力方面减弱,比如限制了你使用大功率比较重的电机,大直径螺旋桨。这些把你的百翼鸟的动力方面给住了不觉吗?德国evolo机身结构强度 用的管子留意看下 可是很粗的哦。如果你的凯芙兰绳子强度不够 ,发生颤动,你的飞行器飞行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用小电机你不觉得,如果上大载重时候你就知道了,比如下面挂个重物什么的,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当然你这个 如果不载人的话 还是不错的,可以考虑喷农药方向无人机,赚钱的。

网友Z:
这个。。。当初我们做十八轴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目前来说。。。应用还是有点远。
只算载重多轴还好,但是续航。。。
做物流就算了,10KG东西,你上天一次电池成本都是数千,安全稳定充满电也要数个小时,一天算3次运过去,才30KG,而且距离还远不了那里。
效率是多轴的硬伤。
而且看完整个帖子,大概楼主是想每个电机部位,放一个传感器,一个控制器,一个(或者说一部分)电池。
系统是不是太过于复杂了,成本过高,效率低,应用面积小。
不过还是支持楼主!

网友AA:
我想知道如果飞控出现死机,比如电压瞬降造成的重开问题,飞行器依然还能保持飞行吗?我想硬体上的余量是容易实现,但软件上的故障转换算法才是整个重要核心。

网友:
我觉得不管几个浆,在天上飞已经不是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保证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关于飞机几个浆,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电池出问题照样完蛋

网友AB:
不知道 楼主把这个发到网上 是铁了心要把这事做成 还是发来看看 可行度高就做 可行度低就算了?
我个人觉得单从技术上讲楼主说的一点没错 这个想法是对的   但从实际来讲 明显感觉又不太实际
其实我觉得楼主讲的基本都是技术的问题  但市场问题呢?所有的技术都是为市场服务的 不然就算能做出成功的产品 没人要也没办法啊 对方很可能因为有比你低一点的安全度但更经济的办法 他的安全度也能接受 就不选你的产品了  楼主说的搭载十万以上的摄影设备可以用你的这个 但是这样的设备已经有了啊?  他已经有安全的产品在使用 谁愿意冒风险去用一个新的?即使你先让他免费用 他也不一定愿意担这个风险 推广的时候只有你自己担这风险 而且这一块有多大的市场呢?其中的利润能支撑你做这个吗    这一系列都是问题 但这些问题我觉得楼主考虑的都比较少 但我觉得这些问题才是这个创意有没有必要去做的关键
还有从楼主的回帖中看出楼主提出的思路其本质我理解是把飞行的安全控制尽量放在生产环节 那大规模的生产也是有人参与的 这样也排除不了楼主说的这个设计去除了人的不安全因素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 我觉得好的、实用的设计一定会让大多数人乐于接受 因为技术归根结底是服务于人 所以应该考虑一些感性化因素在里面    乔布斯的产品也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

网友:
不管怎样,思考了去做了就比什么都强

网友AC:
器件越多可靠性越差.  一个电调烧了引起系统电源短路,整个飞机没电了.

网友:
你还是弄个小型飞艇吧,这个投资太大了

网友:
楼主的创意很值得学习,不管怎么总得试过才知道

网友:
楼主的创意很值得学习,不管怎么只要市场能接受就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器件越多可靠性越差.  一个电调烧了引起系统电源短路,整个飞机没电了.

模友没有仔细看哦,电源是分布式的,每个旋翼都内置一块小电池,如果一个电调烧掉,只会影响一个旋翼。 其他部件(如飞控、传感器)也是分布式的,各旋翼在电气、机械、控制、传感 各方面互不依赖。

楼主:
引用 网友R:
飞起来了 不错,可行性说服力大增,不过有疑问,你这整机重量很轻,20个小旋翼,可是你说要做直升机,这个 ...

其实载荷重量的大小,只与旋翼的数量相关,数量更多,面积更多,载重就更大。 结构强度方面,旋翼越多,索缆也越多,受力是均匀的。 当然如果直径加大很多,支撑环的高度也需要稍微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当初我们做十八轴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目前来说。。。应用还是有点远。
只算载重多轴还好, ...

成本比同级别的8轴会高15~20%, 相对可靠性的极大提高,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关于物流或载人的平飞效率,已有一个较完整的改善方案,就是把支撑环设计成环翼,在平飞时接近固定翼的效率。---- 很想听你说说18轴试制的经验教训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想知道如果飞控出现死机,比如电压瞬降造成的重开问题,飞行器依然还能保持飞行吗?我想硬体上的余量是容 ...

每个旋翼一个飞控,如果一个飞控死机甚至内部短路,只会影响一个旋翼。 为了防止各旋翼因为飞控软件的同一个bug导致异常,飞控软件将有多个团队单独开发,混合部署在不同的旋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不知道 楼主把这个发到网上 是铁了心要把这事做成 还是发来看看 可行度高就做 可行度低就算了?
我个人觉 ...

在很多时候,安全就是最大的经济。
比如说航拍市场,在人群上空航拍大型活动,航拍工作室是不敢用一般可靠性的飞行器去做的,因为根本承受不起坠毁伤人的风险。
谈到科学与人文结合,我们认为飞行器首先要增强与人的亲近,如果锋利的旋翼曝露在外,随时可能伤人,谈何亲近?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其实载荷重量的大小,只与旋翼的数量相关,数量更多,面积更多,载重就更大。 结构强度方面,旋翼越多, ...

浆小效率低,这是没办法的。造价也大于传统多轴。 电池分布又导致航线后同一方向的电池耗尽,而另一部分有点。太初级的设计,无法很好的work。商业价值很低。

网友:
UFO的节奏

网友:
某企业引进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经常有空盒流过。厂长请一个博士后花了200万设计出了自动分检系统。一乡镇企业遇到同样问题,农民工花90元买一大电扇放在生产线旁,有空盒经过便被吹走。

个人觉得,你这折腾半天,不如开个降落伞!!!!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小手一抖分数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浆小效率低,这是没办法的。造价也大于传统多轴。 电池分布又导致航线后同一方向的电池耗尽,而另一部分 ...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自转来让不同方向的旋翼在一段时间内出力差不多。

网友:
支持创新,楼主也确实要结合实际,至少在航模领域很难支撑!

网友:
顶一下,又不会怀孕!

网友AD:
顶一下楼主,支持创新

网友:
貌似楼主自己飞这个飞机的时候都害怕的往后躲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谨慎 不得瑟才是永不炸鸡秘诀

说的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太稳定,对舵量的掌握要求是不是很高

楼主:
可能有些模友对k/n(G)表决系统的可靠性能提升多少还没有数量级的概念,我来给出几个数据:
如果单个旋翼的可靠性是99.9% (每千次起降会失效一次,不难做到的),那30轴百翼鸟坏掉任意5个旋翼仍可安装迫降,那单次起降坏掉6个以上旋翼导致坠毁的概率是多少呢? 00.0000000000581 % ,小于万亿分之一 ,是不是有点超乎意料? 实际上如果坏掉的6个以上旋翼不在同一个方向,百翼鸟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安全迫降的。

网友:
呵呵,全世界笑了。。。。

网友:
视频能给个起飞到着陆不间断的吗,貌似上天yaw都不稳定。。貌似你的飞控就没有能稳定yaw或者着陆。。。不要搞我爱发明那样的东西,不科学。。。

网友AE:
    我挺欣赏楼主的单独控制动力单元的这个思路,抛开一些现实的事情不说,盖楼的不少都把焦点转移到结构、可靠性、震动甚至外形等等无关痛痒的话题上了,我觉得首先验证你的算法、控制方式最重要,剩下的用几个桨、软连接硬连接、都是未来需要慢慢发展的。
    你目前无法得到所有人对你这原型机的认可,可能是因为和传统结构变化太大,那干脆就减少变量,做个常规结构的多轴+你的单独控制技术。先用这个概念或者技术造台4或者6轴的验证机,向大家展示以下您这种思路的可行性怎样。

    另外问下视频里所有起飞阶段原型机都有自旋的现象何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意这个说法,现在的多旋翼需要预防性维护,每次起飞前都要仔细检查每个部件;按我们的设想,百翼鸟平 ...

这时候再处理,你这是要晚点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我挺欣赏楼主的单独控制动力单元的这个思路,抛开一些现实的事情不说,盖楼的不少都把焦点转移到结构、 ...

          没有旋翼这个结构,你能让直升机飞上天吗?
     且不说结构、可靠性、震动等的重要性,就说你感兴趣的“单独控制动力单元”     个人觉得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如果一个桨,一个电调加一个飞控就算是一个单独控制动力单元的话,那么我们假设多轴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动力单元遇到故障停止工作了,
那么其他动力单元怎么知道失去了一到两个动力,并修正姿态继续航行或安全降落?
要知道你这个思路是飞控跟飞控之间是没有联系的,是单独的工作单元。
所以是不是还得需要个什么“东西",等出了问题,它可以告诉其他单元
“嘿,咱们有两小伙伴抬不动了,兄弟们帮帮他俩,多出点力啊!”
      这个道理很简单,飞行器是个整体,跟人一样,有运动器官,有大脑,缺一不可!
你要非得把大脑分个几份,每份控制一只手或一只脚,你觉得这个人还能走起路来吗?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没有旋翼这个结构,你能让直升机飞上天吗?
     且不说[/backcolor ...

     我读书少,不懂自动控制、通信之类的。我意思是请楼主用他的“专利”,造台常规结构的多旋翼机,别让验证机奇怪的外形、旋翼数量、软硬连接等话题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
      当然楼主“永不炸机”的标题太容易引起争议。我希望化繁为简,先让楼主自证他控制系统的可行性。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我读书少,不懂自动控制、通信之类的。我意思是请楼主用他的“专利”,造台常规结构的多旋翼机,别 ...

他这个“专利”只能用在他的“百翼鸟”,正常的多轴失去一两个动力基本就挂了,没法验证
而他的这个“百翼鸟"采用的“单独动力单元”增加冗余度,提高安全,想法是好的
但是这个最多只能飞起来,没法飞稳,因为按楼主的思路这个“百翼鸟”是没有“脑袋”的,有也是分开的
有人觉得这样的鸟能飞好?
所以要想不炸机,还是做好维护

网友:
飞碟雏形啊

网友AE(2014-10-15):
引用 网友W:
他这个“专利”只能用在他的“百翼鸟”,正常的多轴失去一两个动力基本就挂了,没法验证
而他的这个“百 ...

    4、6轴不行那就做个8轴,飞起来后模拟一个动力缺失,他的鸟能自动平衡过来,这个理论我就认可。我认可维护保证可靠性的观点,但此贴中无意讨论冗余、可靠性这些东西,就想看楼主如何做的飞行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觉得楼主的思路不错. 你可以试试先不要搞这么多旋翼, 4+4看看, 两套飞控,每4个旋翼用一套单独的飞控。然 ...

同意,化繁为简,先验证楼主的控制理论,噱头太多反倒看不清本质。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4、6轴不行那就做个8轴,飞起来后模拟一个动力缺失,他的鸟能自动平衡过来,这个理论我就认可。我认 ...

说了半天这是行不通的,你看中的“单独的动力控制单元”是一个电机、一个电调、一个飞控为一组!飞控跟飞控之间没有联系还怎么协调各个动力之间的相互平衡?要想平衡,相互之间就要有联系。既然有联系了那跟一个飞控还有多大区别?
楼主的视频上是一个动力一个飞控?就算是8轴,能一个动力分一个飞控?
好吧就算可以,你能没有一个主控?你要说能的话,那我告诉你,我就不要飞控我也能让8轴飞起来
可是这玩意能飞多高?飞多稳?还有人提用4+4,两套飞控试一试,真想知道这与两架4轴绑在一起有什么区别。
有人感兴趣的还真可以把两架4轴上下绑一起飞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情况...
总之动力可以分,飞控没法分!就是分还是要有个主控,总得有个控制中心吧?还要验证什么呢?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说了半天这是行不通的,你看中的“单独的动力控制单元”是一个电机、一个电调、一个飞控为一组!飞控跟飞 ...

    我让楼主证明他的想法而已,那几秒钟视频啥信息量都没有。多旋翼飞控这东西出现还没10年吧,你敢说你是专家?虽然我完全无法理解楼主的理念,但不一口咬定说不行,咱想法简单——“出来飞两步”。
    乐见技术的进步,乐见有人为此动手,只关注,不吐槽。前面有个朋友说的好,别整CCAV“我爱发明”那套,既然申请专利了,多介绍原理,多飞给大家看。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电动的?现在电动汽车都不敢大量制造你就用飞机上了。就是你敢用,充半天电,,飞机刚起飞就要准备降落,不现实啊,呵呵。

网友W:
引用 网友AE:
我让楼主证明他的想法而已,那几秒钟视频啥信息量都没有。多旋翼飞控这东西出现还没10年吧,你敢说你 ...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但是正如没有旋翼的直机是飞不了的,没有腿的人是走不了路的道理一样,

没有脑袋的鸟也是乱窜的。
这些道理相信不是只有专家教授才明白的。
我也不会为了吐槽浪费这个时间
只是善意的提醒一下,希望楼主不要白费精力
与其花这个精力,不如换个思路提高飞行器的可靠性...

网友:
飞控一傻  多少轴都死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但是正如没有旋翼的直机是飞不了的,没有腿的人是走不了路的道理一样,[/backco ...

其实原理很简单啊。 分布式飞控和集中式飞控在逻辑上是完全同构的, 只是在多个旋翼单元运行同样的飞控程序而已,输入还是那些输入,控制律也没有变化,输出自然也是没有区别,这是不言之明、不需要验证的。
做成分布式飞控是为了 避免因为 电池 、飞控 、传感器 中存在的单点故障导致整个飞行器坠毁。

网友:
会飞的面箩?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但是正如没有旋翼的直机是飞不了的,没有腿的人是走不了路的道理一样,[/backco ...

现在我能感受到楼主开这个“永不XX”话题深深的恶意了,就是挑话题。。。。不说了,我抱着怀疑的态度等楼主自证。

再@楼主,多演示多说明,别整“我爱发明”那狗血剧情。

网友W:
引用 楼主:
其实原理很简单啊。 分布式飞控和集中式飞控在逻辑上是完全同构的, 只是在多个旋翼单元运行同样的飞控程 ...

就想问问你什么是飞控?你这个分布式飞控之间没有联系跟不装飞控有什么区别?
你跟集中式再怎么同构,输入输出再怎么一样,你也只是一对一的控制一个动力。
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你是怎么协调各动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我真的很好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原理很简单啊。 分布式飞控和集中式飞控在逻辑上是完全同构的, 只是在多个旋翼单元运行同样的飞控程 ...

既然你都申请专利了,敢把单个飞控程序的逻辑流程图贴出来看看么。
还有所有单元单独运行,我相信保持悬停或者平衡不难,但飞行员发出动作指令的时候,指令怎么分发给各单元?这个指令下发通信链路怎么实现?既然你每个单元都有飞控和传感器,我就不问单独单元收到动作指令怎么运作了?假设这个通信链路故障了,是否整机无法机动只能悬停?

疑问太多啊兄弟,不要遮遮掩掩的,挺有意思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W:
就想问问你什么是飞控?你这个分布式飞控之间没有联系跟不装飞控有什么区别?
你跟集中式再怎么同构,输 ...

几轮讨论下来,这点质疑咱俩比较接近。

假设每个单元都有陀螺仪之类传感器,配以合适的算法,保持悬停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就是当飞行员需要改变姿态飞航线的时候,指令如何下发,什么通信方式,楼主没有明示。我考虑一旦有这个链路,所谓冗余的瓶颈也就随之出现了。

网友:
所以楼主啊,飞控方式是你这专利里最值得推敲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几轮讨论下来,这点质疑咱俩比较接近。

假设每个单元都有陀螺仪之类传感器,配以合适的算法,保持悬 ...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提醒楼主
他的分布式肯定是要有个数据链之类的东西相互连接的,
但是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就又增加了一个安全隐患,
所以楼主的这个百翼鸟跟“我爱发明”的那些东西一样空有噱头,毫不实际。
即使申请了专利,那也肯定是与飞控无关的

网友:
再说个题外话,中国的专利,只要你有钱,有关系...
可以说随便什么东西,只要另类点的,与众不同的,
不管实际不实际都能申请专利,鸡肋的专利多了去了。
所以专利这东西,我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几轮讨论下来,这点质疑咱俩比较接近。

假设每个单元都有陀螺仪之类传感器,配以合适的算法,保持悬 ...

快说到点子上了, 在百翼鸟的体系架构中,(操纵手柄或遥控器接收器里发出的)的飞行指令只是 公用传感器 发出的一路信号,和其他公用传感器信号(姿态数据等),一道通过(无线或有线)广播信道单向无差别发送到各旋翼单元, 这个通信信道确实有可能被阻塞(因为线缆断裂或强干扰等原因),根据校验位,旋翼单元内的飞控肯定能判断出信道是否已被阻塞,如果信道已阻塞,自动进入安全迫降模式,采信自带的私用传感器数据,保持缓慢下降姿态(起到类似降落伞的效果);信道一恢复,马上就回复到正常飞行模式。  如果单纯说保持正常飞行,那信道确实属于单点故障(虽然短距离的无线数字广播被完全阻塞的概率相当低,而且传输的数据都属于无状态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误码率要求不高,弱干扰基本不影响飞行);如果说是保证飞行器不坠毁,那信道显然不属于单点故障。  在IT术语中,这叫做“优雅降级”,信道阻塞了,就安全迫降呗。

百翼鸟的可靠性框图

认真的模友估计还会问,既然安全迫降模式类似降落伞,无法人工控制,掉在高压线上怎么办?掉在水里淹死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已有完善解决方案。

网友:
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如果你活到老不生病、不摔跟斗、可能吗、去吧、去找个仙境地方仙练长生不老药去吧:国务院特批

网友:
异想天开、去吧找个无人仙去练长生不老药去吧

网友W:
引用 楼主:
快说到点子上了, 在百翼鸟的体系架构中,(操纵手柄或遥控器接收器里发出的)的飞行指令只是 公用传感器 ...

你的姿态数据哪计算出来的?公用传感器?各翼元的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的姿态数据哪计算出来的?公用传感器?各翼元的飞控?

不要回复这个帖子了!这个主题和永动机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的姿态数据哪计算出来的?公用传感器?各翼元的飞控?

公用传感器会采集到姿态数据,还会做一些预处理(比如滤波之类)。 各旋翼内置的私用传感器也会产生姿态数据,但在正常飞行模式下,只是作为辅助作用,只有在得不到正确的公用传感器的数据的情况下(2个或以上的公用传感器失效、信道阻塞)才会用到。

网友:
敢情lz是哪个学校的,这是你的毕业设计,还是研究论文啊。有想法并且能付出实际行动是难能可贵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即使这条路真走不通,你也至少去证明了,还会学到更多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W:
引用 楼主:
公用传感器会采集到姿态数据,还会做一些预处理(比如滤波之类)。 各旋翼内置的私用传感器也会产生姿态 ...

问你姿态数据哪来的,你说公用传感器会采集到姿态数据!没有数据你从哪采集?公用传感器自己算?
回答前麻烦动动脑子认真点。你后面又说私用传感器会产生姿态数据,
且不说这私用传感器又是从何时冒出来的,就你这私用传感器,每个旋翼内置一个,你有多少个?
你知道飞控是怎么控制多轴姿态的吗?楼上说的没错?你这就一“永动机”的问题,
正儿八经的问题回答不上来,就会扯皮!
你研究个飞控可以支持N轴的,跟你这个什么百翼鸟有什么区别?
而且没有什么公用传感器,什么私用传感器乱七八糟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W:
问你姿态数据哪来的,你说公用传感器会采集到姿态数据!没有数据你从哪采集?公用传感器自己算?
回答前 ...

飞不起来的机器永远不会炸,0k?

网友:
短短几秒的视频里就没一段能悬停住的,不停的侧漂加自悬,连吐槽的心情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问你姿态数据哪来的,你说公用传感器会采集到姿态数据!没有数据你从哪采集?公用传感器自己算?
回答前 ...

如果你说的姿态数据 指的是当前飞行器的朝向、速度、角速度和位置,那就是由公用传感器采集到的 ; 如果你把姿态数据理解为 控制飞行器的指令(比如来自遥控器接收器或机载操纵手柄),那也是来自公用传感器,也是3组并联的。

你说“私用传感器”是新冒出来,请仔细看看前面的帖子,提到不止一次哦,私用传感器是每个旋翼自带一个的,就是一块芯片而已,也不含GPS,就是用于安全迫降模式,保持飞行器平衡并缓慢下降。

对于那些基础太差、理解不了又只会骂街的人,我是不回复的;如果你也是这样,恕我不回复,真理解不了,也不必勉强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说的姿态数据 指的是当前飞行器的朝向、速度、角速度和位置,那就是由公用传感器采集到的 ; 如果 ...

飞行器的朝向、速度、角速度和位置是谁算出来的?你所说的公用传感器还是仅仅是采集。比如一两个动力单元停止工作了,那么其他动力单元怎么调节才能获得稳定的姿态?
是增加某些动力单元的输出还是降低输出,输出多少?等等这些姿态数据谁算?
没东西算,你告诉我公用传感器去哪采集?
你的原型机能验证你的思路吗?
不耻下问的意思貌似LZ这么自命不凡的人恐怕是理解不了的,
如果LZ不能正视问题,认真思考问题,那么也真的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LZ尽管一路走到底,看看走得通走不通......

楼主:
偶尔看到的一篇论文,有助于理解分布式飞控概念、以及如何补偿故障。
基于致动器阵列的飞行器

网友AG:
我想说,前几天已经看见国外有设计出来载人电动直升机,动力有点像你的百翼鸟,有很多个旋翼组成,不过它的连接方式和你不一样,不过思路可能和你有类似·······看来你的方向还是可行的····

网友AH:
为什么视频那么短?我告诉大家吧:无机头了,无头蝇乱飞当然就不会有完整的起降和飞行视频,只有离地瞎转的镜头给你们看看。

网友AI:
现在的民用或者军 yong飞机都是至少双核的cpu等控制器,一个坏掉,另一个还能继续正常工作,什么时候飞控也能双核,炸鸡应该能少点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