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四轴正反桨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4-08-03):
淘宝买的朗宇2212电机,配的是螺纹的桨座,但是4个桨座都是左松右紧的,不装桨调试的时候两个反转的电机的螺帽都飞出去了,请问这个该怎么办呢,是重新买反螺纹的么?还是怎么着

网友A:
拧紧啊,上少量螺丝胶。自配电机都是单向的,只有拧紧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紧啊,上少量螺丝胶。自配电机都是单向的,只有拧紧一个办法。

保险么?感觉不保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么?感觉不保险啊

每次起飞前都要检查,拧紧了就没事

网友:
2212正反丝的很多,怎么还买这个老旧呢?目前单孔反丝银燕较进取

网友:
防松螺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