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拆机 这厮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08-03):
具体名字是什么 哪里能买到 还有gopro的液晶显示器哪里能买到??????????????????????????????????????????????????????????????????

网友:
你也太大胆了
集成度这么高的东西,都自己拆!!

网友:
还是换个板子吧  比较靠谱

网友:
液晶显示器300一个,某宝有,关键字“GOPRO维修”

网友:
银狗板子,掉了的叫滤波贴片,为什么拆狗总把CCD和镜头分开,不怕进灰?还有现在液晶显示是150的价格,XB上有

网友:
看着像滤波电感

网友:
液晶我查到160元一张

网友:
这个也敢下啊

网友:
这个是 F1

网友:
应该是自复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