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锂电池鼓到什么程度就不能用?

楼主(2014-08-03):
放电时单节保护电压到三点几为宜?

我这两块还能用多久?

网友:
最低不要低于3.0V,通常设置成3.3V或更高就行了

网友:
我说3.5,一般到这就不用了,把气放了就能继续用

网友A:
鼓了只能算废电池了,能用多久用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了只能算废电池了,能用多久用多久了,

所谓能用多久用多久是不是指毫安数会急剧缩水到没什么电力?

像图片里这样鼓了会不会离爆炸不远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谓能用多久用多久是不是指毫安数会急剧缩水到没什么电力?

没图,容量肯定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容量肯定会小很多

网友:
鼓得不算严重,可能稍微有点

网友:
3.3以上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