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把 精灵接收机一根天线座子给撕掉了 咋个 一根天线可以用么

楼主(2014-08-03):
一不小心把 精灵接收机一根天线座子给撕掉了 咋个 一根天线可以用么    如果飞线的话 中间那个心应该飞到哪儿

网友:
焊回原处啊

楼主:
焊不鸟  板子上插头中心点的线被撕烂了

网友:
应该没事  没玩过大酱  你找售后问问

网友A:
返厂吧…天线这种事情没那么简单的…涉及电磁兼容等高端知识…
你看三叶草多简单的构造,为啥有的一百米就雪花,有的几百米都没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天线这种事情没那么简单的…涉及电磁兼容等高端知识…
你看三叶草多简单的构造,为啥有的一百米就 ...

已经搞定   这点小问题 天线直接焊在了板子上 已测试 无任何问题

网友:
返厂就一天线  不返厂就一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