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接电的时候,油门锁定了接电和不锁定 接电 一样不 ...
直升机接电的时候,油门锁定了接电和不锁定 接电 一样不一样?

楼主(2014-08-03):
求大神给答案

网友A:
没看懂要问什么。

网友B:
一样! 锁定接电安全些

网友C:
必须养成锁油门上电的习惯。这就像先开控,再给飞行器上电一样,偶尔一两次未必会有什么事,但一旦出事就可能不是小事。时刻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D:
有的遥控器自身开机时必须不锁定,否则关不了油门,我就为此历过一次险,至于控开机后锁定油门再给飞机通电,没试过。

网友E:
一样的!最好锁定了上电!

网友F:
因为油门锁定模式其实是一种特技飞行模式,所以很多遥控器先打锁定,在开机的时候会报警,
有熄火开关的遥控器,开熄火模式则不会报警,

网友G:
好像也是一样的

网友H:
只要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不被误操作的情况下,锁不锁都是一样的。

网友I:
最好是锁了,虽然油门放到底就是安全的,但万一你的油门摇杆反向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