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死区问题

楼主(2014-08-03):
机机配置:好淫30A电调,MMC10飞控,飞梦F6TB遥控器
电调校准:用遥控器CH3同时对四个电调进行校准,校准完后推油门电机正常转动,大概在油门从最低点走两格时电机开始转动,油门加大电机加
快;
遥控器校准:按说明书校准各遥控器和行程;
问题描述:
     在各项参数校准完成后,推动油门,启动电机,推杆最低点往上走有一段死区,大概走了六格(遥杆快到中位了)电机转动,即前面有一小
段电机不
转,到第六格时电机突然转动,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接上上位机调试软件,点电机测试,也可以从低速往高速转,就是油门那很怪,感觉
这样出去飞很不安全,因为不知道电机什么时候开始动,而且一动就是大动,求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楼主:
自顶起,大家帮顶,谢谢!

网友:
校正控参数!

楼主:
用上位机软件校准?

楼主:
我在上位机软件里点了校准遥杆,点完后没有任何显示,说明书上对这块也没有做详细说明是如何校准,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步骤我没有操作?

网友A:
新机,或升级后,一般都要校正或确认行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机,或升级后,一般都要校正或确认行程参数!

第一步:打开遥控器,首先把所有通道的最大最小值设置为默认值(100%),把遥控器上所有摇杆的微
调设置0,因为要记录您遥控器各操作通道的最大最小值,所以请将所有曲线设置为默认。
第二步:飞行器上电,控制器的蓝灯常亮,绿灯闪3 下,蜂鸣器长鸣一声,然后打开连接控制器接收机
输入端第五通道所对应的遥控器开关/通道,控制器的红灯亮起,然后最大范围的转动两只摇杆,慢慢转到
几圈如图所示。
第三步:完成以上操作后,油门推到最高,然后关闭第五通道对应的遥控器开关/通道。控制器的红灯熄

按此方法校准的,校准后就是油门这有空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步:打开遥控器,首先把所有通道的最大最小值设置为默认值(100%),把遥控器上所有摇杆的微
调设置 ...

接入调参,看看推动油门并观察死区段有无数字显示,如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