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03):
新手入K8和嘉迪450空机,装好后试飞发现飞机在悬停时候能锁住尾巴,一加油尾巴就往一边偏,(回不到原来那个位置,我之前玩过有副的450,知道一加油尾巴会偏,但是会回到原来那个位置的,形象一点说就是如果你慢慢加油飞机尾巴会转好几圈),一收油尾巴也会往一边偏(和加油偏的那个位置相反)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调。

楼主:
图片发错了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最大的可能是机械中立点不合适仔细调整一下尾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