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吊机练习杂谈之:【装机及设备调整篇】!

楼主(2014-08-03):
吊机是3D飞行中很炫的一个动作,相信很多爱好3D飞行的模友和我一样都喜欢练一练、都希望自己能尽快上手!好在模友及观众面前‘显摆’一番。吊机飞行和其他飞行方式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太大的场地,所以,吊机飞行除了更能吸引观众眼球之外,也使得这项飞行更加简便易行!
在这里,把我自己练吊机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本文包括练习吊机的机型选择、设备调整、心理适应过程、电池选择使用等等,以标题形式更加直观的呈现给大家,大杂烩,想到哪就说到哪。大家见谅!
二.装机及设备调整篇
1. 3D机型装机更需要做到机身的规整、精准、更需要细致入微的装机技术。比如,机身的上下两部分粘接时一定要前后成一条直线且在一个平面内;主翼和水平尾翼一定要在一个平面内;垂直尾翼活动翼面动作时容易使机身变形,需要加斜撑补强。事实上真正做到这几点也很不容易,因为EPP比较软,很容易变形,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好好做的理由。

2. 设备安装和固定一定要牢固,一定要让设备和机身成为‘刚性’的一体。尤其是舵机电机的底座部分,这两个部分要在飞机上工作时输出力矩的。这样做其作用有二:即a.飞机做动作时不会受到因设备本身固定不牢的影响而使动作变形;b.不会因设备动作时因本身固定不牢而出现力矩传递打折进而影响操控性。副翼舵机一拖二、扭力比较大,所以一定要固定好,EPP材质较软受到大的扭力时容易变形而造成舵效降低,不行的话可以加轻木底座,这样会好很多。电机底座的安装一定不容忽视,它是整机动力输出的衔接部分,安装时尤其要注意其牢固性,目前使用最多的有木质和碳纤两种。安装时先分别涂泡沫胶粘接,接着‘灌’502补强,然后在机身和底座的结合部涂少许热熔胶‘封边’就绝对OK了。
3. 因为3D吊机需要大舵量,所以舵机摇臂要加长,以获得大的行程。再则市面所售EPP小板机尾翼拉杆一般用1mm碳杆,又因舵机远离舵面,所以拉杆中间要做固定,以免位移传递时出现弯曲而影响舵效。
4. 舵面角度调整。新机对码、做舵机中立位置、做电调行程之后再安装电装设备。所有设备安装完毕、上电舵面对中以后然后还要对所有舵面的活动角度进行更精细的调整。以使我们在左右打副翼、上下打舵、左右打舵时保持其对称性。副翼舵面调整因为使用一个舵机而变得复杂,调整时要使左右行程一致、左右舵量一致,新手最好50°左右;平尾翼调整上下舵量一致,45°左右;垂尾翼调整左右舵量一致,45°左右,(事实上这个舵量对于新手已经不小了)等适应以后可适当加大一些。

5.新手操作对舵量及其及时性还不甚适应,可以结合遥控器的主菜单调整四个通道的【感度曲线】 即EXP值。不同的遥控器调整时可能不太一样,使用天地飞遥控器的建议不要小于-20% ,感度指数越小将使我们的操作越木讷、越不灵活。

网友:
这是多厚的epp?

楼主:
这款是8mm厚的EPP

网友A:
偶FUTABA的T8FG遥控。初始舵机行程多少为好?且三个舵机行程应调到一样吗?EXP值多大为好?谢谢

网友:
顶技术贴,慢慢学习吸收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图了,我这个帖子的图片采用的edge机型8mm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FUTABA的T8FG遥控。初始舵机行程多少为好?且三个舵机行程应调到一样吗?EXP值多大为好?谢谢

真不好意思,futaba的遥控器我没接触过,具体怎样调整,也可以边做调整边实验手感!

网友B:
请教前辈个问题:
副翼舵面角度50°左右;平尾翼角度45°左右;垂尾翼角度45°左右。
这3个角度是指舵面总共活动的最大角度,还是指往一个方向的活动角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前辈个问题:
副翼舵面角度50°左右;平尾翼角度45°左右;垂尾翼角度45°左右。
这3个角度是指舵面 ...

可不敢这么称呼,大家通过论坛相识都是来学习的、来交流的,都是朋友,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关于活动翼面可能帖子里没介绍清楚,再详细一点:
    1.副翼活动角度:指的是左打副翼时,副翼活动翼面左翼上翻、右翼下翻的角度;右打副翼时,左翼下翻、右翼上翻的角度。这四个角度尽量调到一致,约50°;
    2.水平尾翼活动角度:指的是推杆时,平尾活动翼面下翻的角度;拉杆时,上翻的角度。这两个角度尽量调到一致,约45°;
    3.垂直尾翼活动角度:指的是左打方向时,垂尾活动翼面左摆的角度;右打方向时,右摆的角度。这两个角度尽量调到一致,约45°;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敢这么称呼,大家通过论坛相识都是来学习的、来交流的,都是朋友,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关于活动翼面 ...

非常感谢详细回答,彻底明白了。

我的EPP副翼和升降的角度都偏小了,估计要增大舵机行程到120%左右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FUTABA的T8FG遥控。初始舵机行程多少为好?且三个舵机行程应调到一样吗?EXP值多大为好?谢谢

初始舵机行程多少为好?
—— 初始舵机行程都是100%吧,实际根据舵面角度调节,我的副翼和升降为130%,方向舵为100%。

三个舵机行程应调到一样吗?
—— 没必要一样呀。这又不是直升机。呵呵。

EXP值多大为好?
—— 30%-40% 为宜(绝对值,正负视遥控器而定,JR是正,Futaba是负。)

网友C:
顶楼主,建议把你相关的贴子整理一下在MX3G里发一份以造福更广大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建议把你相关的贴子整理一下在MX3G里发一份以造福更广大的模友。

MX3G我也有注册的,只是在那里发的帖子会少很多。以后会考虑在那里多发一些帖子,也算心得共享吧,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MX3G我也有注册的,只是在那里发的帖子会少很多。以后会考虑在那里多发一些帖子,也算心得共享吧,谢谢 ...

因为MX3G里玩KT及EPP的人很多,所以如是建议,目的是让这么用心的贴子大家都能看到并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舵机行程多少为好?
—— 初始舵机行程都是100%吧,实际根据舵面角度调节 ...

谢谢了

网友D:
飞机总不不停的摆动,不能悬停空中,如何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总不不停的摆动,不能悬停空中,如何练习?

最好发个视频看看,究竟是风力影响还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