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威 aomway图传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03):
我用的欧姆威 aomway 5.8g 1000mw 图传发射机用4s电池供电加降压模块了调到12v,对频好后,通电,发射机红灯亮,风扇转,这时显示器有图像和osd参数,如果图传发射机不接通视频线,就是平静的黑屏,有电池参数,但是大概十秒左右,发射机红灯变成一亮一灭的循环,当红灯亮时有信号,红灯灭时是雪花屏,是不是发射机坏了?第一次通电是装了原装天线才通电

网友:
电压不稳吧,检查一下降压模块输出。红灯应该是电源指示灯。

楼主:
好的。我测一下。。。。先谢谢

网友A:
我的“500mW"更彻底,不接视频源的话,直接雪花屏,OSD什么的全无。

看你的描述,更像是你用的OSD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mW"更彻底,不接视频源的话,直接雪花屏,OSD什么的全无。

看你的描述,更像是你用的OSD的行为 ...

我用的是xa/osd

楼主:
经过检查是图传发射机的问题。。。。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