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老乌鸦涂装P51与飞翼FW190装机对比体会(同为112cm翼展)

楼主(2014-08-03):
    P51是率先买的,到家后迅速组装,爱不释手。在买了飞翼的潘多拉后感觉飞翼产品非常完成度非常的高,所以又入手了
FW190,全程安装5分钟,上电上接收可飞。上述两款都是本人非常喜欢的二战机,综合最比感觉两个厂家对于像真机各有
所长,具体如下:
FMS:1、像真度高;
         2、机身各部位的水贴齐全;
         3、完成度不高,需要花些时间拧螺丝,
         4、机身涂层遇胶会成片的被撕掉(贴水贴或者安装摄像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飞翼:1、完成度非常高;
        2、像真度没有FMS高;
        3、机身是喷涂的,局部泡沫有轻微瘢痕(可能是腐蚀)
        4、在螺旋桨后带了涡扇,可以使内部电子设备通风散热,机头的散热片就是不是虚设的了。

    由于还没亲自试飞,所以只能在装机过程和外观上进行对比,还请各位不要拍砖……

网友A:
建议楼主上手飞翼的ME262 或 YAK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手飞翼的ME262 或 YAK130

没有安好心啊……但是130是必须整的……

网友B:
这个福克伍尔夫我飞过两台。原厂动力有点不足,强烈建议用4S电池。原厂电机能受得了,本人亲自试过,飞起来很爽,长时间全油门都没事。我用的不是原厂电调所以不知道电调要不要换。这个福克伍尔夫最蛋疼的地方是起落架。只要拿大顶,钢丝必然大变形,然后就收不回去了。同时蜗杆座也容易会扫齿,经常放不下来,或者有时会自动收放。我的两台都是这样。这是我见过的质量最差的蜗杆座。不知楼主技术如何,我的技术还不错,飞论坛里大家公认比较难飞的金属涵道收放起落架飞机都无压力,但是这个飞机的起落架我还是驾驭不了,太娇气,反正这个飞机我是再也不会买了。希望楼主能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福克伍尔夫我飞过两台。原厂动力有点不足,强烈建议用4S电池。原厂电机能受得了,本人亲自试过,飞起来 ...

感谢指导。一定注意!

网友C:
如果炸鸡请把尸体给我 我要修复当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炸鸡请把尸体给我 我要修复当静态

静态到你退魔再首飞……

网友:
都是好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福克伍尔夫我飞过两台。原厂动力有点不足,强烈建议用4S电池。原厂电机能受得了,本人亲自试过,飞起来 ...

你用的是多少a的电调啊?这飞机我现在有一台,一直受动力不足所困扰,正打算换动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多少a的电调啊?这飞机我现在有一台,一直受动力不足所困扰,正打算换动力

真不知道。是个杂牌的,没有标签。不过至少有30安,最多60安而已 。换动力吧,换了霜。对了,起落架你遇到我这样的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是个杂牌的,没有标签。不过至少有30安,最多60安而已 。换动力吧,换了霜。对了,起落架你 ...

我不知道多少a的电调够,现在真心动作不敢做暴力了,不然救不回来(因此经历过炸鸡)。话说我起落架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我的收放机构很可靠(自己改装了运动件部分)。个人觉得这款190起落架非常牢固——经历过很多次降落的海豚跳都未变形,就是钢丝固定孔的内6角螺丝孔滑丝了,导致起落架钢丝直接360度转向了,现在还真不知道怎么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福克伍尔夫我飞过两台。原厂动力有点不足,强烈建议用4S电池。原厂电机能受得了,本人亲自试过,飞起来 ...

哦对,还有就是,这飞机我飞过15个起落了,只拿过一次大顶——就是起落架定向内六角螺丝孔滑丝导致***转向90度+卡到3cm的坎了

网友:
我的降落时要是机头蹭地尾轮抬起来那种情况,那么钢丝绝对会转向,再收回去时就发现不是原来的位置了,也就是变形了

网友(2015-01-18):
能不能把起落架的钢丝换成铝合金的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