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熄火,求帮助,有视频

楼主(2014-08-03):
QJ30CC,拉缸。现在这是新缸、新活塞(环),第一次下水半小时,没有发现问题。
这是第二次下水,跑了十分种后熄火,就是视频中的情况。再次下水,几十秒就熄火了。
火花塞有积炭(见图)。最大油门60%。

新手一个,请大家看视频,听声音,帮忙分析分析,告诉我怎么解决,谢谢。

(补充,火花塞的照片传不上,反正就是黑乎乎的。华博罗998,油比20:1)

楼主:
?firsttime=0

视频怎么弄不上去?麻烦大家看这个连接。

网友:
检查水冷是否足够

网友:
为何发不了贴

网友:
油针没调好~ 没速度就没水冷~ 过热就熄火~

楼主:
水冷有两组,一组是自然括水,一组是电动单独水泵,从出水嘴的出水看,水冷应该是足够的。

网友:
化油器换一个,不要用原装

网友:
总之你这样的情况90%+可能是发动机太烫

网友:
初看貌似就是过热,LZ发个图片看看冷却管路的连接吧,我觉得是速度上去后,自吸的水压高于水泵压力,部分水流不经过发动机直接从水泵这里排出了。
火花塞黑乎乎的是因为油浓调的大了,排气管的谐振点也距离发动机太近,造成回压的废气太多。燃烧不充分,过多的废气回入发动机也会造成高温。
船体也有问题,发动机的转速已经提的很高了,但是船体却不起滑。水阻大,发动机的负荷就高。速度不够,冷却水的吸入就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解答。

1、“初看貌似就是过热,LZ发个图片看看冷却管路的连接吧,我觉得是速度上去后,自吸的水压高于水泵压力,部分水流不经过发动机直接从水泵这里排出了。”

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因为我管路的有单向阀设置,水不会逆行的。

2、"火花塞黑乎乎的是因为油浓调的大了"

我用的是20:1,应该不算浓,我看是不是要关小点L油针?

3、“排气管的谐振点也距离发动机太近,造成回压的废气太多。燃烧不充分,过多的废气回入发动机也会造成高温。”

这个太专业了,我不会搞,现在排气管都固定了,也没法调了。

4、船体也有问题,发动机的转速已经提的很高了,但是船体却不起滑。水阻大,发动机的负荷就高。

起不起滑我真没有概念,也许是轴没有装好,也许是磨合阶段,最大油门只有60%,速度没上来,以后再摸索。

5、速度不够,冷却水的吸入就少。

冷却水吸入够不够,我也不清楚,观察水嘴出水最少的喷射距离也有10公分的样子。

综合大家的意见,可能最主要问题:一是水冷可能有问题,二是油或者油针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解答。

1、“初看貌似就是过热,LZ发个图片看看冷却管路的连接吧,我觉得是速度上去后 ...

油浓是油针的圈数偏大,和机油配比没有关系,20:1是汽油和润滑油的配比。
油浓指的是混合气浓度,通过油针调节。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比。
一体式的排气那也没办法,不过这种也不会产生太明显的过多回压,问题不大。
关于起滑,这个不太好解释,但是一般来说船速可以上到25KM以上的时候,船体应该就吃水很少很少了。
LZ可以看一下我昨天调船时候的视频,虽然不是高手,但是自认为船体调的还行呵呵
里面也分析了各种喷油浓度状态下的火花塞颜色。希望这些能够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先解决你油的问题再弄其他的吧

网友:
说什么起滑速度不够的难道看不出楼主的船有离合器吗..........
多一路水冷到发动机吧

楼主:
楼上兄弟,有离合器你也看得出,哈哈!是有。

我把L油针调到怠速时发动机最快,逆时针回退(富油方向)了几分钟,这比我原来的位置大概关小了二十分钟

昨天又去跑了,前二、三十分钟一切正常,后来又熄火了,又按模友说的,把H油针往富油方向拧了二十分钟,再跑,五分钟熄火,回来取下火花塞,黑,,,擦了一下(沒怎么擦干净),把H油针拧回来,再跑,半分钟就灭了,

我想,如果是水冷的问题,那开始应该搞不了半小时。我猜测可能是富油的原因,火花塞积碳越来越严重,半小时之后碳积的太多了,就熄火

网友:
你这个就是发动机太烫导致的 无他 机油比例高点1:15
加路水冷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太烫 活塞膨胀 撑死 熄火或者拉缸,有水冷的情况下本来就需要二三十分钟才会显露出这问题
方法只有换好的活塞活塞环提高机油比和增加发动机冷却了
什么化油器没调好都是扯淡

网友:
另外在船壳是可开个进风口

网友:
你看有水出来是跑在哪里有水出来 你停的时候水冷应该是不够的 开开停停自然越来越烫,加个泵加路水冷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