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副翼舵机每次都没回位 有视频

楼主(2014-08-03):
飞机好像带不动舵机 说不清楚属于什么原因 看视频吧 就是副翼和升降 副翼最夸张 副翼舵机每次都没回位 http://www.tudou.com/v/DtVx3KN0f4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1楼是我第二个视频 不会传第二个视频 大家复制看吧

网友A:
从视频中看出几个问题,仅供楼主参考:
   1.方向舵拉杆和舵角连接处好像是粘死的,推杆出现弯曲现象;
   2.副翼不回中位的原因:
     a舵机及其摇臂安装不牢固造成虚位。
     b舵机电位器磨损、中位偏移;
     c遥控器副翼电位器磨损;
     d从视频看,楼主装机可能存在点问题。机械虚位可能性较大,因为新舵机不可能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视频中看出几个问题,仅供楼主参考:
   1.方向舵拉杆和舵角连接处好像是粘死的,推杆出现弯曲现象;
  ...

你好 谢谢 感觉舵面的浇水滴多了 还有拉杆舵角太紧了 明天想办法调吧  还有 大师我肯你很多帖子 3D高手啊 我现在蛇滚不用升降舵滚得还不错 就是不会打升降舵 什么时机打升降舵呢 麻烦详细点

网友:
你舵角上的连接器上的太紧了

网友:
我觉得你是在各舵面连接处抹了泡沫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 感觉舵面的浇水滴多了 还有拉杆舵角太紧了 明天想办法调吧  还有 大师我肯你很多帖子 3D高手啊 ...

你好,模友。蛇滚打不打升降舵、打多少跟机型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蛇滚中正侧飞和背侧飞时段需要打方向舵以维持机头上扬的;比如往左正侧飞需要打右方向舵、右正侧飞需要打左方向舵... ...等!

网友:
快调固定螺丝拧的太紧啦,要有间隙才行

网友:
方向舵的拉杆钢丝都弯了……

网友:
飞机要是能带动舵机那可就麻烦了。6楼说的在理。

网友:
方向舵
1)快\速\接头锁太紧,建议改成球头的,润滑无虚位
2)尾舵合页上胶的时候没有注意灵活性的问题,至少应该在不加舵机连杆的时候,能够全程灵活摆动
3)连杆太软,建议换粗一点的,或者套上碳管,或者直接用碳杆链接

副翼和升降舵:
从舵机旁边的泡沫可以看出,作用力挺大
说明还是上面的两点问题,即快\速\接头和合页的问题

至于回中,应该和你的舵机质量有关

另外还有两点要提醒楼主
a)机身底部开孔的地方你泡沫没有摘去,这对平衡舱内外气压有重要作用
b)天翼的飞机不仅仅是EPP加轻木,有部分部位还夹了EPS以减少重量,EPS是不耐受502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 感觉舵面的浇水滴多了 还有拉杆舵角太紧了 明天想办法调吧  还有 大师我肯你很多帖子 3D高手啊 ...

网上的教学视频一大把,不要把眼界停留在5im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教学视频一大把,不要把眼界停留在5imx

谢谢 飞机问题解决了 目前在飞金翼50E342机形 真的太难飞了 外场师傅们都说难飞 后悔了 最近刚入手个70E还没装呢 我注册了5IRC 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注册半个月了 都不让发帖子 或者回复帖子 怎么弄呢?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飞机问题解决了 目前在飞金翼50E342机形 真的太难飞了 外场师傅们都说难飞 后悔了 最近刚入手个70E ...

个人认为,342机型就是属于好看不好飞的那种

网友:
舵杆快接头装到舵臂上应该是可以转动的,看楼主的视频,快接头太紧了,不能随着拉杆推动角度的变换而转动,连拉杆都弯了

网友C(2014-11-28):
检查舵机没有上拉杆的时候会不会回中正确,如果正确,就可能是舵机拉力不够,我之前遇到这情况,换了舵机就好了。

网友D:
舵机固定区翼面太软,舵机活动度太大---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