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了一个飞越650

楼主(2014-08-03):
新装了一个飞越650,今天试了下悬停20分钟,后来没敢飞了

楼主:
电调是天行者20a刷的blheli
事实证明天行者20a可以上6s,但是不要用自带的bec

网友A:
经典配置,电调发热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配置,电调发热还行?

电调没有电机热,电调在下面散热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没有电机热,电调在下面散热还不错

恭喜了!手工很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了!手工很干净啊

呵呵,折腾了一个星期

网友B:
哇塞。两块电池。能飞多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两块电池。能飞多久呀

我飞了20分钟,应该还可以飞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飞了20分钟,应该还可以飞会

我记得原来650不是上面放电池的么,,是买了挂电池的架子么?

网友C:
楼主具体什么配置   我的650机架 3508 580kv 1238桨 4S5000自组  起飞重量1930克 实测悬停18分钟。。。。。。

网友:
时间很长啊

网友:
漂亮的机机!飞控好用吗?

网友:
很整洁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具体什么配置   我的650机架 3508 580kv 1238桨 4S5000自组  起飞重量1930克 实测悬停18分钟。。。。。 ...

我的是朗宇kv380,天行者20a,自组5000ma6s,悬停了20分钟,带云台重量是2.4kg

网友D:
我的朗宇X4110 400KV  铂金30A  6S  6200   飞行重量2.3KG  悬停30分钟

网友E:
10楼,你选错KV了,应该选 KV700 4S 5000 1238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楼,你选错KV了,应该选 KV700 4S 5000 1238桨。

请教泡泡老师 用朗宇的X3108S 900kV 配1238 + 3S 10000mah 这组合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调是天行者20a刷的blheli
事实证明天行者20a可以上6s,但是不要用自带的bec

天行者20A可以上6S,官方给出的资料不是只能3S吗?  那30A的也可以上6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朗宇X4110 400KV  铂金30A  6S  6200   飞行重量2.3KG  悬停30分钟

亲,用的什么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0楼,你选错KV了,应该选 KV700 4S 5000 1238桨。

碰巧我也准备像10楼这个配置搭配:3508 580kv+4s5000mah。请问用多大的奖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行者20A可以上6S,官方给出的资料不是只能3S吗?  那30A的也可以上6S了?

我用外接bec的,感觉还行,目前处于测试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原来650不是上面放电池的么,,是买了挂电池的架子么?

额外买了挂电池的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碰巧我也准备像10楼这个配置搭配:3508 580kv+4s5000mah。请问用多大的奖比较合适?

应该可以上15的桨了吧?

网友H:
楼主、红框里的你是罗盘外置吗?单独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红框里的你是罗盘外置吗?单独的模块?

我板子上的罗盘坏了,买了一个外置的换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碰巧我也准备像10楼这个配置搭配:3508 580kv+4s5000mah。请问用多大的奖比较合适?

13或者14的    你去看看电机都有一个表,一般都有   去看看适合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外接bec的,感觉还行,目前处于测试阶段

你的电机最大电流多大?这样的化我也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楼,你选错KV了,应该选 KV700 4S 5000 1238桨。

泡泡说的对,580kv可以上14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朗宇kv380,天行者20a,自组5000ma6s,悬停了20分钟,带云台重量是2.4kg

晕,怎么的飞越650这么重呢?电调是好盈30A电调的,电机是朗宇X4108sKV380,有云台,还多了个OSD,带GOPRO3,一块6S5000MAH的电池,750G,起飞重量是2.65KG,只飞得到12分钟左右……。郁闷

网友:
飞控用3m胶固定么?  电池到电调分线用的是并联头嘛?

网友:
这个配置   20分钟还是有剩余的

网友(2015-01-10):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朗宇kv380,天行者20a,自组5000ma6s,悬停了20分钟,带云台重量是2.4kg

什么型号KV380电机

网友:
机架卖了吗

网友:
楼主,3508电机安装不上啊,怎么转只能上两螺丝,另两个会被碳纤竿挡住,您怎么上的,能传个图吗?

网友:
天行者20a上6s?佩服楼主

网友(2015-02-19):
飞越原装的电池板,上3508只能固定2颗螺丝?

网友:
希望后续跟踪楼主天行者6s的使用情况,这可是福音呀

网友:
长期观望楼主mos管发热情况 主要在想里面的dc-dc电路能承受这么大的电压?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I:
楼主用的apm感觉也么样?想换飞控pix  naza2不知换什么。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楼,你选错KV了,应该选 KV700 4S 5000 1238桨。

泡泡老师。daya550  怎么配置动力?我手里有3s 5600 40c电池 推荐个东西套。  还有pix naza v2如何选择。没接触过开源控。给点建议呗。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apm感觉也么样?想换飞控pix  naza2不知换什么。能给点建议吗

说实话,用起来没感觉非常好,可能是没调好的原因,也没用过其他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用起来没感觉非常好,可能是没调好的原因,也没用过其他飞控

恩主要就是调参。看来我还得买商业控。开源我玩不来

网友J(2015-03-31):
引用 楼主:
我用外接bec的,感觉还行,目前处于测试阶段

请问外接bec有啥用?有的电调带bec,有的不带,这2种电调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外接bec有啥用?有的电调带bec,有的不带,这2种电调有什么区别呢?

内置的有些不支持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