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FUBATA 14SG 如何 设置 双重怠速

楼主(2014-08-03):
各位 师兄~!我的 油机  老是 在空中  熄火    听大家说  主要是 我没有 设置 双 怠速  (降落时的一个 低 怠速   天空中 飞行 一个高怠速)
请大家 指教 怎么 设置~~!谢谢

网友:
飞行中怠速?  没听说过

网友:
空中息火是发动机没有调好.....双怠速

楼主:
谢谢 回帖的 师兄们~!我已经 学会  设置 双怠速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双怠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帖的 师兄们~!我已经 学会  设置 双怠速了

你会了就说一下设置过程,否则有故弄玄虚之嫌

网友A:
买个遥控火头驱动啥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遥控火头驱动啥问题都解决了

师兄 麻烦你给个 淘宝连接 的 遥控驱动火头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兄 麻烦你给个 淘宝连接 的 遥控驱动火头  谢谢

你搜RCD3002,这东西不是说100%不让你发动机不熄火,只能说它方便,可以遥控点火,你也可以设置混控,比如你设置油门在30%的位置时候自动打开火头……这东西就这样起到增稳作用了,当然发动机还是得调好,只不过可以不用之前那么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RCD3002,这东西不是说100%不让你发动机不熄火,只能说它方便,可以遥控点火,你也可以设置混控,比 ...

谢谢你 哥们  你说的哪个 火头  只能给  甲醇机用  汽油机用不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哥们  你说的哪个 火头  只能给  甲醇机用  汽油机用不 了

你也没说你是汽油机,是只能给甲醇用,汽油肯定不行,但是汽油调好了不容易熄火啊,检查你的化油器是否堵塞,加一个好一点的油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说你是汽油机,是只能给甲醇用,汽油肯定不行,但是汽油调好了不容易熄火啊,检查你的化油器是否堵 ...

网友B:
futaba控都有个idle down, 空中用正常怠速,降落是用开关切换到低怠速。这种方法便于无风天降落。
不过空中熄火可能和这个无关,因为汽油机在空中比地面转速高。如果空中怠速熄火可能是低速油针富油。
要看具体什么时候熄火,还有就是化油器上平衡膜上的口有没有暴露在直接气流中,照成化油器内气压骤变。(这种情况可能在一个特定飞行姿态和速度时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控都有个idle down, 空中用正常怠速,降落是用开关切换到低怠速。这种方法便于无风天降落。
不过空 ...

谢谢 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控都有个idle down, 空中用正常怠速,降落是用开关切换到低怠速。这种方法便于无风天降落。
不过空 ...

很专业没有听懂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