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换锂电疑似烧电机

楼主(2014-08-03):
我船用的是普通380电机,320A拖刹电调,2S电池。电机与轴系间有变速齿轮箱。

以前是用的镍氢,今天换锂电后下水不久就闻到一股异味,(非电线糊味)停了下继续跑然后船就不动了。

拿起来打开电池盖有轻烟飘出,味道很明显。电机上方甲板处发热明显,我怀疑是不是电机扭力不足的原因呢?

网友A:
把电机拿出来试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拿出来试一下不就好了

恩,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话说要换个电机该换什么技术指数的呢?
(前提是安装孔径要和380一样)

网友B:
兄弟呀船挺漂亮那买的呀?还有如果你原来的电池是7.2V~8.4V的话电机不会因为换锂电就烧了,如果低于原来电池7.2V就很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呀船挺漂亮那买的呀?还有如果你原来的电池是7.2V~8.4V的话电机不会因为换锂电就烧了,如果低于原 ...

是 的。   可能是电机扭力小了,以前是280电机都没有烧的。

这船已经没卖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的。   可能是电机扭力小了,以前是280电机都没有烧的。

你这个船的电机感觉是个131的圆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