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新手请教问题关于遥控器的设置

楼主(2014-08-03):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我需要用一个通道同时控制2个电调,要求:平时2个电调是同步工作的,能不能用另外一个通道或者比例开关来控制这两个电调的差速,就是想让他们同步或者不同步工作呢?

楼主:
也就是说,我想让1号和2号之间的速度差可以通过一个开关 比例控制。
能行吗?

网友A:
装螺旋桨的玩具泡沫机就是通过差速来控制的

网友B:
如果你用er9x和openTx,2个电调分别接2个通道(其中一个电调只能接信号线)用混控很容易通过开关控制2个电调的差速!

网友C:
高级点的遥控都应该可以通过自定义混控设置达到这样的效果

楼主:
14sg和XG7 都有,请楼上高手前辈们详细说说行吗? 我的要求是:用油门通道控制1和2 两个有刷电调,往前推杆,1号 2号 同时正转 。回到中点 1号2号同时停车; 往后拉杆 1和2号同时反转 ;如果在拉杆和推杆的同时,还操纵另外一个通道的杆,那么可以控制 1比2 转的快,或者转的慢;或者同步。

楼主:
大小舵角俺会设置,我是想能连续调这个大小舵角

网友D:
不知道用混空可不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