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旋翼头。

楼主(2014-08-03):
有一些事想不明白。还望各位指教
直升机的旋翼头,在运动的时候,比如往前飞,倾斜盘是向前倾斜的,但是桨距并不是在后面的时候是最大的,也就是他有滞后对吧?
这个滞后的角度是规定多少度,双叶桨和四页五叶的一样吗??
谢谢各位能够解答
或者能给一点关于直升机的资料,自己找了一些,但是都没有提到这个,或者是没看懂。。。

网友:
90搴︼紝闄

网友:
周期变距  具体解释 请百度

网友:
科里奥利效应告诉你不管几叶桨滞后都是90度

网友:
如果直接飞无副翼,就很难理解,如果你飞过有副翼,就知道是滞后90度

网友A:
直升机空气动力学会告诉你,操纵与挥舞的间隔90°是永远不变的。就好像弹簧振子在位移最大的时候速度为零,加速度最大;位移为0时,速度最大,加速度为0。旋翼的挥舞效果是,在挥舞变距最大的位置,位移为0,挥舞的趋势最大;在挥舞变距中间的位置,位移达到最大,挥舞趋势为0,是上下挥舞的转折点。这样一来,正好是间隔90°的方位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空气动力学会告诉你,操纵与挥舞的间隔90°是永远不变的。就好像弹簧振子在位移最大的时候速度为零, ...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空气动力学会告诉你,操纵与挥舞的间隔90°是永远不变的。就好像弹簧振子在位移最大的时候速度为零, ...

犀利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空气动力学会告诉你,操纵与挥舞的间隔90°是永远不变的。就好像弹簧振子在位移最大的时候速度为零, ...

不明觉历。。。这个是不是和陀螺效应有关??

网友A:
不是的,因为周期变距的周期正好是旋翼旋转一周的周期,就好像弹簧振子往复一周会经过两次中间位置、有最高点和最低点。
由于旋翼变距拉杆的球头和桨叶有90°的方位差,当旋翼的变距拉杆下端的球头到达十字盘的最高位置时,旋翼桨距处于最大位置,受力最大、向上挥舞的加速度最大,相当于弹簧振子的中间位置,但是此时桨尖平面才到达平均位置;当旋翼的变距拉杆下端的球头到达十字盘的平均位置是,旋翼桨距回到平均位置,受力是平均值,挥舞加速度到达平均值,相当于弹簧振子到达了最高位置,但是此时桨尖平面却到达了最高位置。以此类推。
因此,直升机旋翼的球头拉杆必须安装在旋翼前缘的同侧,当拉杆下端的球头到达十字盘的最高位置之后,再过90°,旋翼才能会挥舞到最高位置。这样才能够使得挥舞平面和十字盘平面永远都是平行的。从而通过操纵直升机十字盘的倾斜,起到操纵挥舞平面的作用,产生旋翼拉力方向的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因为周期变距的周期正好是旋翼旋转一周的周期,就好像弹簧振子往复一周会经过两次中间位置、有最高 ...

“直升机旋翼的球头拉杆必须安装在旋翼前缘的同侧”,楼上的老师,我这台是装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旋翼的球头拉杆必须安装在旋翼前缘的同侧”,楼上的老师,我这台是装错了吗?

你确定你的十字盘倾斜与桨尖平面的倾斜趋势一致,而不是相反吗?超前90°调节的理论是通过变距运动来操纵挥舞运动,这是不会错的。

我只能猜测你的直升机向前推杆十字盘向后倒,向右打杆十字盘向左倒。

求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旋翼的球头拉杆必须安装在旋翼前缘的同侧”,楼上的老师,我这台是装错了吗?

只能说,我见过的亚拓的、JR的、还有一些杂牌子的直升机都是这么装的,楼上的仁兄不妨录个视频:打开遥控器推推杆,然后观察十字盘的运动。
我真的很好奇,真心好奇,之前学过直升机的理论知识,没想到这次碰到一个打破常规的设计,求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旋翼的球头拉杆必须安装在旋翼前缘的同侧”,楼上的老师,我这台是装错了吗?

球头拉杆是否安装在旋翼的前缘还是后缘,对螺距的周期变化没有影响,受影响的只是总距的正反变化。像楼上的装法球头拉杆在旋翼后缘,向上推斜盘总距是变小,反过来装则是变大。

网友:
搜一下“陀螺效应”

网友:
有副翼的是装在旋翼的后缘一侧。。。改无副翼以后才是装在前缘了。。

个人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