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玩的KT机 滑翔机 像真机 有没有襟翼

楼主(2014-08-03):
如题,还是不需要。 如果装上个 电直的陀螺仪 ,有什么反应。能不能飞。

网友:
kt机轻,速度慢,没必要襟翼吧

网友:
有副翼就行了啊,那个襟翼就不用了,直接降落就行了。

网友:
具体机型具体分析

网友:
有襟翼,好飞

网友:
看需要了,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
不能笼统地说,说不清楚。看机型。

楼主:
就是我说这几种机型,如果要装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说这几种机型,如果要装可以不?

你说的这不叫机型啊。
襟翼的话,高级滑翔机一定要有,高级像真机也有。但是普通的滑翔机和像真机就不一定了。
KT机看你是做成什么样子,板机不需要,像真的KT机可以装的。

网友B:
这么说吧,翼展1米4以上,才会安装襟翼,小机机安装襟翼是脱裤子放屁。襟翼主要作用是降落降低速度,好飞不好飞和襟翼好像没有关系,水平高降落也可以不用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不叫机型啊。
襟翼的话,高级滑翔机一定要有,高级像真机也有。但是普通的滑翔机和像真机就不 ...

高级象征机 和滑翔机有哪些。
睿鹰 Ranger EX   捕食者V2 算不算是高级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翼展1米4以上,才会安装襟翼,小机机安装襟翼是脱裤子放屁。襟翼主要作用是降落降低速度,好飞不 ...

入果小机装 麻不麻烦

网友:
没得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级象征机 和滑翔机有哪些。
睿鹰 Ranger EX   捕食者V2 算不算是高级滑翔机

这两个可以装,装了之后降落会容易,但飞在天上的感觉是没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可以装,装了之后降落会容易,但飞在天上的感觉是没变化的

恩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