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BLHeli请问怎么设置

楼主(2014-08-03):
请问下各位高手 我的好盈30A刷了BL 但是是用在四轴上面,请本地的模友帮看了,说是不要用缓启动,所以请问下怎么更改

网友A:
请问是刷了 Multi 版的么?

那个版本的默认值是没有缓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刷了 Multi 版的么?

那个版本的默认值是没有缓启动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买的时候是刷好的二手,卖家也是找别人代刷。
不是最近的版本,因为我买来有小半年了,现在装在四轴上边,用的是LITE,有点偏移,模友说是电调问题,请问有办法检测电调出问题吗?

网友:
请问具体是什么症状?

另外再问问:
是使用了4个刷了 BLHeli 的好盈30A,还是用了一个好盈4合1?
飞控是哪个型号的 Lite 版?如果是 NAZA-M Lite,建议先搜一下“NAZA问题 sb-dji”,看看是不是与自己的情况相似。
电调上电后,是什么提示音?请描述一下,这样好判断是否刷成功了 BLHeli,因为好盈的铂金、飞腾、天行者这3个系列的电调,都存在无法响应油门的高频率变化。

楼主:
用的是4个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LITE版本是.....在朋友那里,明天取回来看。。。。。。。
SB-DJI 现在在看了.电调声音应该是  1-123
“因为好盈的铂金、飞腾、天行者这3个系列的电调,都存在无法响应油门的高频率变化。”这个我有点质疑,这位朋友就测试了刷机以后好盈铂金30A的油门响应

网友:
不好意思,关于铂金的说法我误导你了。我的意思是好盈铂金的官方程序无法高响应,但是刷 BLHeli 后就可以用于多轴了。
根据声音判断,电调应当已经不是官方程序了,应当是已经成功刷好了 BLHeli.

在那个网站,看别人炸机的贴子,很爽是吧。

网友(2014-10-11):
请问楼主,好盈30A刷的是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