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对抖舵的接收机兼容不行?

楼主(2014-08-03):
由于使用10C+EZUHF433接收机,接收机输出有抖舵,导致
云台
俯仰一直抖动,求救!
云台只在最高位和最低位时不抖动,其他位置均抖动,飞宇就没这个问题,求修复!

网友A:
没想到进口货的EZUHF433都做了双集还抖舵。。。对不起2K多的价格。
切糕433用转发模式,抖舵的量都完全不影响云台。
并且哈。。。这个说法也有问题,“H3-3D云台不是对抖舵的接收机不兼容”
云台没法判断哪些是你正确的输入,哪些是抖舵,所以都是真实输入的物理反馈(也包含抖舵的输入)。控制云台还得用不抖舵的遥控系统。

网友B:
沒救了!換吧!

楼主:
DJI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