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求助

楼主(2014-08-03):
今日把图传 OSD 狗头 数传接上,显屏能显示飞控的资讥,但移动APM 显屏画面并没有跟着动,但数传巳连上电脑,MP首页资讯是会改变的,为何图传不跟着动呢,还有我在OSD VIDEO OUT 段接上图传带12V+ 用表量了OSD供电5V+ 有4.78V ,这时是没有向OSD 5V+接电的,难道OSD内含降压模组?接线全按官网接上,有懂的请赐教

网友:
4.7压降算是正常吧

网友A:
你试按 一下 OSD 板上的 按键  让OSD 重启一下  试试 是不是 就好了?
还有你的固件是2.2吧 !  刷一下 固件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按 一下 OSD 板上的 按键  让OSD 重启一下  试试 是不是 就好了?
还有你的固件是2.2吧 !  刷一下 固 ...

固件是2.0 按了多次OSD重启後也一样

网友:
沙发表示很受伤

网友:
需要在地面站MP里面的设置页打开OSD遥测后,OSD数据才会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OSD右侧MAX7456块自带12V-5.13V的降压模组,正面焊盘JP1跳线以后左侧Atmega328p无需接5V;
2.OSD和数传 ...

现在把12v去掉,由apm供电osd ,optional hardware>OSD 巳开启,按OSD重置仍是没动作,MP地面站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把12v去掉,由apm供电osd ,optional hardware>OSD 巳开启,按OSD重置仍是没动作,MP地面站是正常的

数传开启按钮多按几次,一开始我也出现过No MAV Data问题,后来就好了

网友C:
刷2.4的那个固件就好了。

还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传开启按钮多按几次,一开始我也出现过No MAV Data问题,后来就好了

但我的在MP没连线时,图传屏上显示等待MVLINK讯息,一但MP连线便显示资讯了,但死活也更新不了,现在想给它刷个新固件,手上又没USB管用的,买一个对我是个困难的事!!FT232 四针USB能用呜?要怎样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2.4的那个固件就好了。

还是中文的

没刷OSD的下载器,比较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的在MP没连线时,图传屏上显示等待MVLINK讯息,一但MP连线便显示资讯了,但死活也更新不了,现在想给它刷 ...

理论上可以,只要是标准串口接法,TxRx对角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只要是标准串口接法,TxRx对角就行

试了不行,连接接load osd出现如图情况,我看很多邶级osd是连接6针的,不知其它2针定义,能否在232引接

楼主:
成功刷入2.4问题还是存在,杯具
我这个OSD坏的吗?固件有品牌分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刷入2.4问题还是存在,杯具
我这个OSD坏的吗?固件有品牌分别吗?

应该没有区别的

网友C:
我的刷2.2就出现。一起飞就不更新了~画面定住了

刷回2.4就好了

网友D:
楼主,我的经验是  TX RX 一起接,  不过我没数传。 你试试去掉数传,把TX 也链接到飞控。

你是 APM 2.5  吗?   2.8 的话,主板后的RX0  焊点要自己焊接跳通。

官方说有数传不用接TX,  我没数传, 和你一样 ,数据都是 0 只有时间在动的。 接OSD 的TX 到 飞控 RX 搞定。

楼主:
问题基本已找到,官网说与osd固件没关,是apm没向osd发送更新数据,须修改参数才行,在不接数传时该没问题

网友(2015-01-03):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经验是  TX RX 一起接,  不过我没数传。 你试试去掉数传,把TX 也链接到飞控。

你是 APM 2.5 ...

我也是2,。8  显不出数据,我看看你的板子背面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
我的是2.8的,就这个问题搞了好多天,今天问题又来了,通电好好的,飞出去一会,osd直接消失了,回到地面也是时有时无的。osd2.2中文。

lz怎么解决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刷2.2就出现。一起飞就不更新了~画面定住了

刷回2.4就好了

奇怪了,我的也是刷2.2在地面没起飞一切正常!起飞后 画面也不更新了,到现在也没搞定!!难道真的和固件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