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郎宇和恒力的电机对照

楼主(2014-08-03):
在网上找了半天 一些数据不全 请问 恒力4225 4822 4830 和郎宇3508 4108 4410这三个是不是功率上一个级别 哪个效率高一点 谢谢

网友A:
4225KV610是个奇葩,4S下效率奇高,其他的都差不多。另外4822KV390效率也很高。
恒力电机做工一般、朗宇质量一致性好,但是数据标的水分有点大,各有千秋吧。我喜欢朗宇,外观和硅胶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25KV610是个奇葩,4S下效率奇高,其他的都差不多。另外4822KV390效率也很高。
恒力电机做工一般、朗 ...

为什么我的4225效率没感觉呢 2.3kg 起飞 4s5000 1238 3.7下来 只能10钟 3.7不下来就是会到处飞 不受控的感觉 还有 4225的线子真5iMX 我爱模型蛋疼 经常香蕉头那边断掉 装装一次飞机 断了3根 重新弄了以为没事了 拿出去飞发现又断了一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4225效率没感觉呢 2.3kg 起飞 4s5000 1238 3.7下来 只能10钟 3.7不下来就是会到处飞 不受控的 ...

恒力4225KV610+1238的效率我是亲测的,确实很厉害,比4822KV490+1447还高(飞越650,4822动力悬停13分多,4225悬停15分钟)……至于直接用漆包线作为引出线,这个是我不再选择恒力的主要原因。 你使用结果不理想的原因,没准是电池不行了,或者桨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力4225KV610+1238的效率我是亲测的,确实很厉害,比4822KV490+1447还高(飞越650,4822动力悬停13分多, ...

可能是电池原因 我自己组的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