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奇怪问题,为何关闭油门后会突然出现机头上仰的现象?~~~~

楼主(2014-08-03):
我自己做的飞机,双尾撑,倒V尾,整体布局有点类似于下图(不是这个哈,借用别人图片)

滑跑起飞,起飞后略微推杆,飞机进行平飞状态,因为是首飞滑跑试验,不打算实际飞行的,于是就关掉油门,准备降落,但就在关掉油门的一瞬间,机头大幅上扬,以20度仰角爬升,同时带有一定滚转,此时速度大约为10m/s,随后仰角、滚转角继续加大,进行了推杆操作但无效,速度下降至7m/s时进入失速状态,随后从12米高度大倾斜角触地。

整机重心位置大概是正确的,因为在略微推杆,油门70%的情况下飞机能够保持平飞状态,不过也不敢完全确保重心位置是完全正确。
电机推力线位置大概略高于机翼重心(平凸翼型,安装角基本为 0 度)不超过10mm 的位置,按理来说这么小的距离应该不会产生什么消极影响吧?
但是就出现了上面描述的现象,个人感觉到很困惑,请教各位有什么看法,谢谢拉!

网友:
1.骞冲熬娌¤皟濂

网友:
重心没调好,最重要的是机子应该做的不标准的缘故,我过去做的腰腿kt机子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我的解决方法是用遥控微调使其高速时稍微低头,但是你还要保持带杆,也是便于降落,也可以把升降舵效调低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尾巴重了

网友:
推杆平飞已经超出一般人的操作习惯,如果确认重心正确,看主翼平尾是否水平

网友:
1.头轻,重心前移

2.加油飞时,有低头力矩,油关后,头就翘起来了。电机搞翘点,推力线过重心。

我觉得1的可能性是百分之95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加工精度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次的机体结构都是碳板CNC加工的,精度应该是有保障的。现在我觉得确实有可能是重心不对,因为前面是通过无动力投掷的方式来确定重心,做了十几次试验,但是现在看来,因为最小失速速度在 7-10m/s之间,而投掷飞行的初始速度一般是7米/s左右,所以试验得出的结果可能不对。

但是这个电机产生的低头力矩也有可能。

另外请教下大伙,你们飞机的最小失速速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先甭说别的,好像浆安装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甭说别的,好像浆安装反了吧?!

不是这个原因,浆都反了,还能滑跑起飞?

楼主:
前面之所以对重心位置产生误判,是源于两次滑跑测试,都是在起飞后大概1米高度时马上全部关闭油门,随后飞机就以较大倾斜角俯冲触地,前面一直认为是机头过重,因而将重心后移。但是通过仔细分析上次飞行数据,发现在关闭油门的瞬间,倾斜角、俯仰角马上随之大幅变化,而且关闭油门的时候飞行速度也不高,大概就7m/s左右,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失速的典型表现,大家认为呢?

楼主:
-重复了,删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之所以对重心位置产生误判,是源于两次滑跑测试,都是在起飞后大概1米高度时马上全部关闭油门,随后飞 ...

可能是重心低而推力线高的缘故!而这架飞机基本上可算是上单翼了吧!气动阻力中心靠上?依靠动力平衡,这样动力一减气动阻力就起到抬头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浆都反了,还能滑跑起飞?

那图片上的浆,看来是反的!后推或腰推浆装反不鲜见!也能飞只是推力小很多!并反扭大许多.这图片虽不是你的,但还是要注意不要装反!
浆装反了并不是气六就向前吹了!还是向后吹,只是效率低了!

网友:
要推杆起飞,说明机翼的迎角偏大,起飞时浆的转速较高,尾舵再较强的滑流气流作用下舵效较高,产生低头力距也大,减速后舵效迅速减小致飞机抬头;或电机的推力线不对,10楼说得对,把推力角向后上方翘一点试一试.
根据你的描述也符合头轻的现象.
见议先调好重心!再调推力角!最后是机翼迎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