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不能解锁了...求助啊?各位

楼主(2014-08-03):
数传显示图片上的内容,然后就不能解锁咯

数传显示

数传显示

网友:
上面不是写着ROLL/PITCH错误

网友:
姿态传感器没有矫正好。
重新烧一遍主板吧!!!

网友:
刷回车固,然后刷回来     全部从头做一遍校准就行了    我之前就是这样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明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