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飞行器无法解锁

楼主(2014-08-03):
电调和遥控器都校准了,并且在自稳模式下。但是飞行器无法解锁。(我油门和方向都在左边摇杆,左边摇杆向右下打到底是解锁)。
重刷过固件也没用。罗盘校了好久没校好,是问题所在吗?

网友A:
罗盘没校准 不能解锁 正常,再校准去吧

网友B:
我怎么记得是右下才是解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没校准 不能解锁 正常,再校准去吧

校准了好几次罗盘,都显示 LOg does not find enough data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是右下才是解锁呢

这是跟你遥控器控制杆设置有关的,反正肯定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好几次罗盘,都显示 LOg does not find enough data ,什么情况?

去看看泡大师的校准罗盘方法,也许你校准的方式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泡大师的校准罗盘方法,也许你校准的方式不正确

你是采用日志校准..但是日志数据不足够达到校准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