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80碳刷电机 APM 玩具双桨飞机配件 打造大型四轴

楼主(2014-08-03):
玩具双桨选用虹通翔的227-33型号,中型共轴双桨,使用130电机驱动,主要看中了它的减速组可以使用130和180电机,动力强,比N40耐用得多,下桨是固定螺距,可折叠,正好适合改装成四轴飞行器,其他部件用3D打印机制作

楼主:
和V262对比

楼主:
180减速组

楼主:
130电机,3.7V工作,不能用在APM改造

网友A:
隐约可以看到宏伟的改装完成效果了,我靠,鉴定的跟着楼主走,要是可以我也学习做一个!!!太赞了,3D大大太牛逼了,好厉害!!!!

思路非常好啊,赞啊!!!

只要有减速齿等于就是上了变速箱了。大扭力就有用武之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约可以看到宏伟的改装完成效果了,我靠,鉴定的跟着楼主走,要是可以我也学习做一个!!!太赞了,3D大大 ...

这个飞机在阿里巴巴上买1个的价格不到70,我在淘宝买的120

买一个整机的作用是看需要哪些零件,以后你就可以直接采购零件,不用买整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在阿里巴巴上买1个的价格不到70,我在淘宝买的120

买一个整机的作用是看需要哪些零件 ...

呃,阿里巴巴上要买几个才行吧,不过做个四轴应该是一次买4个

您的意图是用四个共轴加飞控代替 以前的N40那个动力总成?

网友:
尺寸好大,看看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130a618d33#detai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130a61ae15#detail

3D大神,帮忙看看这两个N40哪个好些?

准备替换一下小六轴的电机

将来我那个小六轴也可以直接更换您现在正在改的这个减速齿轮电机吗?

网友B:
第一个是碳刷的,第二个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碳刷的,第二个不是

MIKE,我记得您也买了323六轴吧?

钕铁硼超强磁电机 高速电机 航模电机 N40 微型直流电机 镀银刷    您是说这个吗?  这个不是碳刷的啊?那就是说更好更耐用?但是好像碳刷那个转速更高一点,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KE,我记得您也买了323六轴吧?

钕铁硼超强磁电机 高速电机 航模电机 N40 微型直流电机 镀银刷    您 ...

第二个是金属电刷,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KE,我记得您也买了323六轴吧?

钕铁硼超强磁电机 高速电机 航模电机 N40 微型直流电机 镀银刷    您 ...

我没买323,有个262同型的,有刷的效率不高,好处是可以在家里练习经碰,即不容易碰坏家具也不容易碰坏自己

楼主:
3D打印的零件,尺寸精度一般,关键的配合孔位,使用铣刀精加工一下是必须的

铣刀,是DIYer的宝物,贵阳小河ALA高速钢铣刀,则是廉价铣刀中的极品。打印完成30分钟后,PLA得到了充分的冷却,黝黑的台钳,再配以适度的力度,慢慢旋进刀具的精修方法,使得任何一丝多余的PLA切屑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随着刀具的深入,伴随着顺滑的转动手感如期出现,孔的精度达到了

网友:
真是大神啊。

楼主:
初步成功了,参数没调,用V262的参数不匹配,自稳定性能很弱,调好会好很多,和V262对比一下大小

网友A:
哇更新了!!!好厉害,这个桨叶好大啊。。。看得出载重秒我那个小六轴了。

期待实测和电池续航能力的最佳比。

我今天重新定了一套图传,同时DIY了一下,用262的泡沫改造成了323的外保护壳,只有12克。然后测试了一下150毫安的3S电,可以给图传轻松供电50分钟以上,这样电池也解决了,图传电池150毫安才12克。镜头也新的170度超级鱼眼广角一起也只有15克,然后新的200WM的图传也只有13克。

电池准备用1000毫安的,这样抛开92克的原厂保护壳,抛开了为了减重而扔掉的4个LED指示灯和保护罩,全套图传加电池加上去甚至轻过于原厂整机重量。

飞起来轻轻松松,明天去楼底试飞。

3D大神,您要是能弄个六轴的180电机飞行器就好了,我还是认为六轴在坏了一个电机的情况下,自稳定能力依然存在,可以勉强保证回收机器。

网友C:
直接3d打印或者cnc个电机架然后自己做个减速组不该成本更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3d打印或者cnc个电机架然后自己做个减速组不该成本更低吗?

这个电机架就是3D打印的,减速齿轮和螺旋桨都是用现成的零件,自己做这个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更新了!!!好厉害,这个桨叶好大啊。。。看得出载重秒我那个小六轴了。

期待实测和电池续航能力的最 ...

这个做六轴太大了

网友:
很強的DIY能力 , 很大台四軸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六轴太大了

恩,我准备做六轴,到时候可能会求助于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六轴太大了

3D 大大,我还是想做个六轴玩,我想买一套您这个3D打印的东西,然后减速组什么固定的也是,都买6个,看您能不能抽空帮我也打印一个,另外我自己也不会钻这个东西,您能帮我忙也给钻一下吗,我想做个大六轴玩,谢谢前辈。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997&ns=1#detail

3D大大,貌似这里有主轴加齿轮的套装

这样分开购买是否更划算

楼主:
有空帮你打一套6轴的,总共要打印10个小时,其他零件是到你那种连接里买散件的,好像散件更贵,整机才67圆,我买了3套减速组加桨用了87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帮你打一套6轴的,总共要打印10个小时,其他零件是到你那种连接里买散件的,好像散件更贵,整机才67 ...

好!!!!!!

楼主:
调试好参数,和262比,位置自保持能力强很多,拿在手里摇动和移动时,感觉像固定着一样,262相对没这么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好参数,和262比,位置自保持能力强很多,拿在手里摇动和移动时,感觉像固定着一样,262相对没这么明显 ...

3D 大大,我想自己DIY 一个180电机的8轴

您有空能帮我打印一些这个支架吗

然后我需要购买的应该还有  APM芯片,然后APM转有刷的电路板吧

另外就是支架的话我是选择碳纤的加长的,还是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 大大,我想自己DIY 一个180电机的8轴

您有空能帮我打印一些这个支架吗

最近没时间打印,我把3D文件给你,你到淘宝找人打印吧,转有刷的电路板最多支持6轴,8轴的做不了,支架就用虹通翔227-33的尾管,你还要买一个1.6mm的钻头,一个8mm的铣刀和台虎钳来钻一下孔,这些都很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没时间打印,我把3D文件给你,你到淘宝找人打印吧,转有刷的电路板最多支持6轴,8轴的做不了,支架就 ...

好的,就拿图纸给淘宝打印就可以了吧

材质有要求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就拿图纸给淘宝打印就可以了吧

材质有要求没

有文件就可以,最好用ABS材料,耐高温,价格贵一些。没有ABS用PLA也可以

楼主:
4轴调试完成,飞行稳定,使用130电机和V262的850mah电池可以飞5分钟,准备更换1300mah电池

3D打印用的模型文件:更新

其中第1个文件要打印2份才是4个电机座,其他文件只打印1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就拿图纸给淘宝打印就可以了吧

材质有要求没

试了改6轴,铝管不够长,中心板要做很大,太重了,要改用碳纤维方管,没试验过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你先做个四轴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改6轴,铝管不够长,中心板要做很大,太重了,要改用碳纤维方管,没试验过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你先做 ...

能不用铝管直接使用碳纤的吗?中心版也做碳纤的应该就足够轻了。

网友:
又一个牛人,哈哈,太有创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用铝管直接使用碳纤的吗?中心版也做碳纤的应该就足够轻了。

改一下可以

楼主:
修改了夹具,打印模型:http://pan.baidu.com/s/1sjPmqPv

网友D:
大神 碳刷N50和N40比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 碳刷N50和N40比怎样

要看电机参数,网上很多,不一定合用,这个是130-180规格的,比n50大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看电机参数,网上很多,不一定合用,这个是130-180规格的,比n50大很多

N50这个碳刷电机查不到参数,所以想请教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N50这个碳刷电机查不到参数,所以想请教大神

是哪个n50?

楼主:
今天换电线,换130大电流电机试飞,驱动板烧了一个NMOS炸机,铝管变形,130电机电流太大,试验不成功

楼主:
大四轴拆卸,继续玩APM+V262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四轴拆卸,继续玩APM+V262了

今天光顾着看图传,结果没注意高度,降落到低于楼顶以后,传输受阻,结果直接炸鸡。。。幸好在别人楼顶的泄水槽找到了,图传因为过热,休克了将近20分钟,在我跑到楼顶去的时候,突然图传又来电了,爽

网友D:
就那款伟力V353和华骏的370 伟力那个电机说是N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那款伟力V353和华骏的370 伟力那个电机说是N50

N30,N40,N50外型尺寸只是长度不同,电机性能和线圈参数有关,一般大四轴用那个1.28的N40或1.55的N30都可以,拆了保护圈来飞

要是手艺好的话,最经济的方法是按这个方法更换碳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183&extra=

原装电机可以更换10次以上,用更换碳精的方法,原装电机飞200个电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光顾着看图传,结果没注意高度,降落到低于楼顶以后,传输受阻,结果直接炸鸡。。。幸好在别人楼顶的 ...

用APM升级后,失控会改为定高模式并报警,这个风险会小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N30,N40,N50外型尺寸只是长度不同,电机性能和线圈参数有关,一般大四轴用那个1.28的N40或1.55的N30都可 ...

那如果按照性能这样排列  N30《N40《N50  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按照性能这样排列  N30《N40《N50  是这样么

只能说大概是这样的,实际性能和使用的磁铁,线圈的参数都有关,N50也有每分钟才5000转的低速型号,N30也有每分钟38000转的高速型号,所以都是要用过才知道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说大概是这样的,实际性能和使用的磁铁,线圈的参数都有关,N50也有每分钟才5000转的低速型号,N30也 ...

哈,那你知道那个伟力V353电机是哪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那你知道那个伟力V353电机是哪种呢

没买353,不清楚哦,你量下尺寸和N40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353,不清楚哦,你量下尺寸和N40对比下就知道了

上次买的那个还可以啊,3W多转的N40,妥妥的

昨天回家检查才发现,恩,有个电机屁股的那个电容板和黑色的都歪了,竟然昨天也这样接着飞了三个点,哈哈

螺旋桨明显的比其他的要阻尼大,要转不动

竟然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