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飞行器左右倾斜反掉了

楼主(2014-08-03):
将我的四轴飞行器连上电脑的mission player。在飞行数据那一栏中。当我的飞行器向左倾斜时画面上是向右倾的,反过来就向左倾,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C3D的也是 可能APM和CC3D的左右区分是在机头面朝自己的时候而不是机头和视线方向一致的时候。

网友B:
加速器校准的时候,先平行放置,在先左后右,在前后!在倒过来!你是不是先右后左了啊!

网友C:
都校准了以后就不会有问题的,还有就是 你是不是机头朝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