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在220V电压下组合空压机给0.8方的储气罐供气?

楼主(2014-08-03):
俺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事宜,先行谢谢各位~~

先略过几百字,.....现在环境是没有380V电压,但用到喷砂机,...
看了下,220V的空压机最大都是2.2KW,貌似不够用....想加一个0.8方的储气罐,这样气压稳定点.
看别人有将两台空压机并联着....
百度了下,一般喷砂机用到10P以上的,就是在7.5KW...按这算那得3~4台 220V的2.5KW空压机....想像了下,3~台同开的景象,有点怕怕..

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380V是拉不到线的了.....

网友:
此题无解。

网友:
三台电机同时运转,电流太大,一般的照明电路承受不了。两台可能凑合,还的看线路和空开的大小,其实一台就行,只是气充满的时间比较长罢了。

网友:
    加0.8立方储气罐只能缓解一下,输入功率还是那么大,在单位有固定打砂的地方,流动的地方都是用柴油机拖动空压机,当然成本比380电的高,除了空气打砂外还有一种抛丸机打砂的方法,抛丸机就是电机带动离心机将砂高速甩出。集思广益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网友:
220转380变频.不知道合乎你要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