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你一出马,兔子就不敢罢工了。

楼主(2014-08-04):
泡泡老师向你请教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兔子一代用USB线连接电脑设置参数时,能检测到串口COM3,但是所有参数显示不出来,无法设置,想重新写固件也不行。换一个USB接口,(如COM4)也能检测到,还是无法设置。(兔子飞控版用USB线与电脑连接后,飞控板上的指示灯全亮)请予指教。

网友A:
兔子没上动力电

网友B:
上电,所有灯常亮,应该是兔子固件死掉了,
短接GPS的二根线,兔子上电,然后重刷固件就可以的。不记的是RX和GND,还是TX和GND了。

楼主:
RX和Tx短接,上电,也就是油门校准。按照泡泡老师所说RX和GND,或TX和GND短接再试试。

楼主:
试了RX和GND,或TX和GND短接,都不行。看样是无法救活了

楼主:
将GPS的GND與RX短接,然後插usb升级(燒固件) 兔子复活了

楼主:
我虽不是嫦娥,愿与兔子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