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人用过好盈天行者四合一电调

楼主(2014-08-04):
大大简化结构问题。不过在想散热和稳定性的问题。有用过的朋友做过“神农”尝过这“草”

网友A:
用过,可以看我s500那个帖子,除了略微有点重以外基本都是优点,散热的话,我s500飞10分钟,气温三十出头,电调温度用红外测的是50左右,和电机温度差不多,散热应该算不错
另,不用纠结分电板真开心啊!

网友A:
原来是同一个人的帖子……

网友A:
大清早有点无聊不好意思我刷屏了

网友B:
万一其中一个坏了,是不是都要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一其中一个坏了,是不是都要换掉?
去掉bec输出,一般没得坏

网友D:
正常使用没有问题,炸鸡短路会烧某个mos管,mos管约1元一个,请修手机的换上约10元

网友E:
刚拿到手,看起来很精致,就是比想象的大和重。

网友F:
散热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