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V3搭配花牌2221 1800KV,空中出现喀喀喀

楼主(2014-08-04):
好赢V3搭配花牌2221 1800KV,空中出现喀喀喀,进角是问的花牌厂家18度,PWM是电调默认的(这参数应该是无关的)。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还是先天不足?

网友A:
V3配2221-1880都是直接插直接用,没改过任何设置,用了准备半年了

网友B:
进角厂家给的不一定对,蝎子2520 KV1880的厂家给的推荐进角还是8度呢。妥妥的要打嗝,一般都12-15度。
自己调一调 多试下吧
建议...调到12度和15度试试 我的2221 KV3980花牌就是用的这个阶段的进角 可以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