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不死的红雀

楼主(2014-08-04):
模仿坛子里的兄弟,买了套伟力的设备,也改制了下橡筋动力的红雀。没想到的是超级耐炸,草地上头朝下撞地,几十次了,根本炸不死。水泥地2次,也没事。不错。入魔首选。优点:1)超级耐炸 2)成本低 3)制作周期快 4)场地要求低

网友:
一般是越便宜的越耐炸。玩具最耐炸,电直不耐炸,多轴更不耐炸

网友A:
电机和减速组采用的哪种啊?图上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减速组采用的哪种啊?图上看不太清楚。

8.5mm的电机和减速组,买的是电机减速组和桨都是一体的,都装好了,机头拿刀子挖一挖,腾出空间,直接把动力组件用热熔胶沾上去的。很少是热熔胶就很牢固了,包括接收机也是热熔胶粘的。垂尾和水平尾翼是拿KT板做的,铰链用胶带粘接。舵角是硬塑料片剪出来的。

没有装副翼,三通就已经很好飞了。上反角的飞机,感觉装副翼的作用有限,还费时间,索性没装。从空机到做好,2小时就能搞定。省去了做KT板机的裁剪啊粘接啊那些琐碎的步骤,不错不错。呵呵。

网友B:
不错,如果能吊机,3D更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8.5mm的电机和减速组,买的是电机减速组和桨都是一体的,都装好了,机头拿刀子挖一挖,腾出空间,直接把 ...

多谢,手艺不错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如果能吊机,3D更爽

准备先玩段时间,控制自如了,再想办法改装3D试试,初步想法是用EPP做一个带副翼的机翼,并把机翼位置降低,和螺旋桨的拉力线在同一水平面。目前是上单翼,主翼在拉力线上方。不过这种非板式机身,3D侧飞应该是没戏吧?如果真能吊机,就很爽了。

网友:
论坛里各种能人,佩服。

网友:
还有这么厉害的炸不死的红鸟!晕倒!支持!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控??

网友:
顺便说一下,这不是红雀,这简直就是“不死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控??

买的整套939带的伟力的玩具控。自己打开后盖,改成了左手油门和副翼,右手方向和升降。拿刀把电路板电位器的连线刻断,把左右的电位器用飞线调换了一下。用美国手飞固定翼别扭,也没练过。

新买的939还没敢飞,怕炸碎了。先拿此不死鸟练习吧。呵呵。

网友:
炸不死的红鸟!晕倒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整套939带的伟力的玩具控。自己打开后盖,改成了左手油门和副翼,右手方向和升降。拿刀把电路板电位 ...

我是买了全套伟力939,飞碎了,然后拆机,自己用橡筋弹射飞机的机身组装了一架小飞机。不过还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