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焊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04):
买了2套CC3D套件来焊接,照教程刷写引导,蓝灯会慢闪了,电源灯常亮,也有硬件提示,可就是端口里看不到STM32F, 而是在通用串行总线里有,连接 ,没连接 ,哪儿焊错或是稀焊可能大?主要检查方向?

楼主:
晶振方向对了没有?

网友A:
楼主两个USB端口的截图一样,
本来就不是COM端口,USB里面有是对的,在gcs里面用rescue模式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两个USB端口的截图一样,
本来就不是COM端口,USB里面有是对的,在gcs里面用rescue模式刷固件试试。

谢谢。不行,叫连接板子,

楼主:
正常的在端口有

网友:
LZ理解错误,请再细看本人贴子(最好看十次),你已经刷完BOOT,不须要再用SWD口了,接USB刷飞控固件

网友:
先不要连板子,点rescue后根据提示连!

网友:
你不是对的么 COM4 就是咯

楼主:
可以连接了,现在是无法解锁,校准遥控到了记录遥控行程这步,不正常。拨动摇杆到最大最小页面不出现,选择方向最右,解不了锁。

楼主:
问题解决,可以连接了,以刷Y3固件。

网友B:
买了2套CC3D套件来 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2套CC3D套件来 多少银子

论坛收的,140。某宝有75一套的

网友C:
晶振是不会反的,估计是usb焊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是不会反的,估计是usb焊接有问题。

谢谢。就是USB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收的,140。某宝有75一套的

没找到 给个链接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 给个链接 谢谢了

直接和她联系。1463477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