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futaba ff9 如何在NAZA V2里设失控保护

楼主(2014-08-04):
请问用futaba ff9 如何在NAZA V2里设失控保护?ff9好像没有失控保护功能,三位开关已经设好手动、姿态、GPS,但关控后去不了失控保护,有朋友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
FF9要在PCM制式下才有失控保护功能(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9要在PCM制式下才有失控保护功能(F/S)。

我现在用的是assan的2.4g模块,可以用PCM制式吗?

网友A:
不可以!那就只能用PPM制式,失控保护在2.4G接收机上设置!
具体看泡泡老师的教程,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那就只能用PPM制式,失控保护在2.4G接收机上设置!
具体看泡泡老师的教程,里面有!

哦,教程能给个链接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