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试水为何烧电机? (有刷380)

楼主(2014-08-04):
小船用的是普通380电机,320A拖刹电调,2S电池。直径37mm两叶螺旋。

以前是用的镍氢,昨天换2S锂电后下水不久就闻到一股异味,(非电线糊味)停了下继续跑然后船就不动了。

拿起来打开电池盖有轻烟飘出,味道很明显。电机上方甲板处发热明显,我怀疑是不是电机扭力不足的原因呢?
话说要换个电机该换什么技术指数的呢?
(前提是安装孔径要和380一样是16毫米)

1.马步奇RS-380SH-4535    7.5V  17000转      起动转矩 840g.cm        73克

2.           484电机                 7.2V   15000转     扭矩不明                     45克

上面两种电机484是否扭力大些呢?而挠线更少的385是不是扭矩更大呢?谢谢

网友:
负载太重烧了。

网友:
浆大了!换32的试试!

网友:
桨大了
       敢问lz小船那里买的

网友A:
给个链接  或者给个关键词  我淘宝在找

网友B:
大桨,小扭力高转速有刷,这个不烧才奇怪了。解决方案A:换低转速的RS380马达,马达水冷。我用在拖船动力配合38MM的拖船桨,7.2V5000镍氢电池。320A电调爽跑1小时没有任何问题。B继续沿用这个高速的有刷380电机。建议桨直径32左右,桨型也有考量。还是要担心烧马达,毕竟,这个电机的功率摆在那,小马拉大车嘛,想要低配跑高速,那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桨,小扭力高转速有刷,这个不烧才奇怪了。解决方案A:换低转速的RS380马达,马达水冷。我用在拖船动力配 ...

他这个不是直驱的,像真区有说: “电机与轴系间有变速齿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小扭力高转速有刷,这个不烧才奇怪了。解决方案A:换低转速的RS380马达,马达水冷。我用在拖船动力配 ...

请问您是用的多少转速的马达呢?浆我是换不了啦,原厂的拆不下来。

螺旋桨尺寸和电机间有匹配的公式吗?

我现在手头有395,484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  或者给个关键词  我淘宝在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703650&extra=

哥们名字给你了,你也提点合理化建议啊。速度20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船没改造前途,个人认为换船玩别的吧。

网友:
确实啊。没什么折腾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小扭力高转速有刷,这个不烧才奇怪了。解决方案A:换低转速的RS380马达,马达水冷。我用在拖船动力配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73.4uLGNV&id=19185735337&ns=1#detail484电机链接

我准备用484电机装散热片你觉得行吗?另,484直径和380一样但是长度要长一些性能上会有什么区别啊?

上面图里的是原厂电机疑似280,比380小一圈但都没烧过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电机尺寸:
出轴直径           2mm
出轴长度         13mm
出轴底座圆     6.3mm
马达直径          24mm
出气孔间距 约15.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73.4uLGNV&id=19185735337&ns=1#detail484电机 ...

没啥原因。只是转速低了而已。建议你选择低转速的电机。

网友:
从图中看到电机接了个电阻,应该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至于轻易烧电机,那么造成烧毁电机的电流必须极大,看来是堵转了,当然了,烧断碳刷造成内部短路也是有可能。

网友:
三个可能,电压过高,负载过大,缺乏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