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螺丝滑丝怎么办,莫急,修整锉、锯子、一字螺丝刀搞定

楼主(2014-08-04):
我的500遇到多处螺丝滑丝,工具伺候。
先用修整挫挫出一条划痕,用于给锯子定位,然后上锯子剧深,用一字螺丝刀取出即可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一把工程师钳子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一把工程师钳子就搞定~~

工程师钳子怎么用,请详细说下哈,这是蘑菇头的螺丝哦,感觉钳子夹不紧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

网友B:
根本原因是用错螺丝了~

网友:
这也算技术,估计工具不够好或者螺丝材质太软

网友:
没有修正矬啊

网友:
斜口钳就可以搞定一切外露有螺丝帽但滑扣的螺丝。

网友C:
只有这样劣质的螺丝才能据出槽来吧。还是电磨配金刚砂切割片比较靠谱,没有切不出的槽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这样劣质的螺丝才能据出槽来吧。还是电磨配金刚砂切割片比较靠谱,没有切不出的槽来。

钢锯的威力是很大的,12.9级的螺丝也能搞定的。当然有功具那就最好了~

网友:
我直接用钢锯锯开,然后一字镙丝刀。或者用大力水管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钢锯的威力是很大的,12.9级的螺丝也能搞定的。当然有功具那就最好了~

这个畅通的位置可以用锯,犄角旮旯的地方就没招了吧。其实螺丝卸不下来都是新手们常犯的打胶太多的错误,打胶量合适的情况下螺丝既不会松动也不会卸不下来了。最多稍许加温没有拆不下来的螺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有这样劣质的螺丝才能据出槽来吧。还是电磨配金刚砂切割片比较靠谱,没有切不出的槽来。

但也估计就这种劣质螺丝特别容易划丝吧~~~其他的好螺丝即便用错了头也不容易滑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也估计就这种劣质螺丝特别容易划丝吧~~~其他的好螺丝即便用错了头也不容易滑的吧

楼主的这种状况应该叫内六角滑头而不应该叫滑丝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种状况应该叫内六角滑头而不应该叫滑丝吧。

嗯,内六角,不管叫滑了啥,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E:
有了工程师钳子。妈妈再也不怕滑丝了。come on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内六角,不管叫滑了啥,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

最终目的都是要把它搞出来才是硬道理。

网友F:
用杯头螺丝吧,滑了直接上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畅通的位置可以用锯,犄角旮旯的地方就没招了吧。其实螺丝卸不下来都是新手们常犯的打胶太 ...

传说中泰世的螺丝胶是不要钱的,我碰上了,我的x5横轴想拆了换红色胶垫,用烙铁开大功率,加热了很长时间,结果,。,。,。结果我的螺丝刀活生生被干掉了,最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目的都是要把它搞出来才是硬道理。

同意,+1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杯头螺丝吧,滑了直接上钳子

杯头确实好,准备买杯头的了~

网友G:
这个基本上就是螺丝刀用错才会这样

网友:
也算是个办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基本上就是螺丝刀用错才会这样

螺丝刀没有用错啊,大了放不进去,小了根本够不着,用的是飞越螺丝刀,质量还是不错的,一直用了好久了。

网友H:
断里面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了工程师钳子。妈妈再也不怕滑丝了。come on

无图无真相啊,求图,难道工程师钳子有什么特别的用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螺丝刀没有用错啊,大了放不进去,小了根本够不着,用的是飞越螺丝刀,质量还是不错的,一直用了好久了。 ...

你是上的是高强度螺丝胶  还是低强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断里面了怎么办?

用钻头 钻  或者有专门卸断丝的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上的是高强度螺丝胶  还是低强度的啊!!

这两颗螺丝是自攻螺丝,最不担心自攻螺丝了,感觉自攻的比较容易取下来,结果还是滑丝了

网友:
自攻的?没有用螺丝胶的话 如果滑丝 一个是螺丝质量不行 第二就是螺丝刀用错  估计是螺丝的质量不行!!

网友:
工程师钳子怎么用

网友:
滑丝好办一点,最怕是断在里面,麻烦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师钳子怎么用,请详细说下哈,这是蘑菇头的螺丝哦,感觉钳子夹不紧

上淘宝 搜索 PZ-57

网友:
早就pz-58了。。。。。

网友:
内角批了我都用电摩改成一字的就比较简单了!另外金属部分的话加热就比较容易下来!

网友I:
找到了,好象不错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了,好象不错的工具:

貌似很不错,可以试试